[电源] 小米4口USB快充CDQ01ZM折叠插头拆解

楼主(2022-07-27):
用撬片沿缝隙可以找到卡口,用暴力拆开,虽然说是超声波焊接的,但可以拆开。按网上廉洁是无损,但我不太认可。

这个充电器的通病就是电源接触不良,还会时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甚是吓人到怪。

这个折叠的充电插电就是源凶,倒是有2个螺丝可以直接拆开。

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个神秘的折叠插头内部,竟然就是两个铜片,而且做工真不怎样。

铜片的触点地方完全烧黑了,真不知道哪个吃屎的设计出这玩意。折叠插头早就普及了,抄也应该抄象了吧,明显没用心。

悲剧了,装回去后,无论如何不通电了,USB口完全没电。等空了接个有线插头试下。唉,还要去垃圾佬那找个废弃的电源插头,费神啊。这个垃圾设计,拆开了才知道有多垃圾。从买来就没让人省心过。小米最失败的产品。同样手里有个淘汰的苹果折叠充电插头,都淘汰了折叠插头都没问题,可见产品之间的差别。

网友:
小米都代工的,就是这样子

网友:
先用尖嘴钳修复下,再用万能润滑剂防止氧化膜。不行的话改成焊接固定的凑合用,或者网购特软航模导线,替代机械触点。

网友:
小米东西,很多都是样子货

网友:
弹片太薄了,机械强度不够

网友:
还是节省成本惹的祸

网友:
小米好多这个折叠脚都有这问题,还有折断的

网友:
弹片底下打点热熔胶  垫起来防止弹片变形大塌陷

网友:
手里有2个2口的紫米充电器,用了3、4年了,还很好

网友:
苹果的折叠插头是真靠谱

网友A:
把里面的电路板拿出来看看?

网友:
我希望小巧的单口,多口的没啥意思太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的电路板拿出来看看?

电路板做工还挺好,没问题,堆料也扎实,所以没拍,而且网上有这主板的拆机图片。就是这个折叠装置网上没有晒图,我才拆了放图的。

网友(2024-12-13):
直接拿飞线连起来就好,主要看看怎么处理超声波焊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