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伍尔特和松下6220对比

楼主(2022-07-27):
哪位朋友知道伍尔特和松下6220主要区别是啥?借用海鲜市场的图片。

网友:
无脑回答,也许6220也和电池方面的18650一样,只是个标准,谁都能制造,孰优疏略,不太好讲!

网友:
区别是松下敢把各档位打滑扭矩都标出来

网友:
设计不同。一个支持左右手互换使用,一个右手优化。看个人使用习惯。

网友:
记得买良明那个4v的电批的时候,搜到很多这种样式的,好像有一种红色的米沃齐的也是这个模样,,难不成都是仿造的?
后来发现良明手柄过于粗大,不习惯,也没机会用,就出售了。

网友(2023-01-30):
区别就是买松下,用一辈子,买杂牌,得扔.
经验之谈.松下的是原创,江湖一点诀,说破不值钱.

网友:
买6220成色好的,电池随便改,好用,别的没用过不好评论。

网友(2023-05-11):
我说一下区别吧,一、轴锁结构不同,使用上伍尔特轴锁更耐用。二、波箱齿轮伍尔特是全钢齿轮,6220一级齿轮是尼龙齿,一、二级过桥齿轮材料像是胶木齿轮。三、开关种类和位置不同,6220为拇指操作,伍尔特为食指和中指操作,使用6220更顺手,但由于位置不同6220在电批前节尾端开了开关和开关锁孔,所以前段外壳承受大扭力时很容易裂壳报废,而伍尔特没有这个问题。做工开模方面当你打开两电批外壳不管用料还是精度伍尔特要好于6220许多,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当然两电批产出年代也不同,6220更早,伍尔特也是在6220基础上改进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