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小的功率管是哪家的产品

楼主(2022-07-27):
没有任何文字标记,就2个点,头大
电路图也附上了,
如果这个零件坏了,怎么找到厂家的型号
多谢

电路图里的元件编号是Q1,工作频率到4.2GHZ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国产的,国产的信息一般不公开,不好找,用国外的替代吧。

网友B:
淘宝上有类似的东西,微波十字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国产的,国产的信息一般不公开,不好找,用国外的替代吧。

这个确定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类似的东西,微波十字架

我知道,那种十字架的好歹有个丝印
我这个啥都没有啊

网友:
学习,从未见过。

网友:
这管子好坏都不好测

网友C:
背面有记号吗?它在电路中符号是高频场效应管,并且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背面没记号就把上面盖子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有记号吗?它在电路中符号是高频场效应管,并且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背面没记号就把上面盖子揭开。 ...

没标记的,顶部就是陶瓷封装
我这个好的,揭开顶盖就是内部的MOS管了,也看不到什么型号的

网友:
工作频率这么高,估计价格美丽

网友:
微波管,各种接收降频器里面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网友:
大概率是EUDYNA(FUJITSU与SUMITOMO合资)出的低噪声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推测型号是FHC40LG,GD-24封装
datasheet如下:
https://html.alldatasheetcn.com/ ... /216/1/FHC40LG.html
这些小封装高频功率管,型号标记都很少,找了几个小时,在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的网站找到了几个厂的产品标记所对应的型号。
网址如下:https://pa3csg.nl/?page_id=23
绿色,没有点,是FH30LG;绿色,一个点,是FHC31LG;FHC31LG之后只有FHC40LG这个型号,因此虽然表里没列出来绿色两个点是什么型号,但可以由此合理推测出来。

这些产品自推出到现在,多数都有二十余年了,可供参考的资料都很少,如果中国能造出来,就不必这么麻烦去找了。
如果以上内容对您有帮助,请打赏一点M币

网友:
高频管分立件高频头里有,也可找个接收头里有但封装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高频放大管,去卫星高频头内拆一个。

网友:
还有这种形状的,没见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