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PR水管怎么接耐用性最好?胶水?热接?快速接头?

楼主(2022-07-27):
就只有这三种接法吧?哪种接法耐用性最好?

网友A:
用胶水的是pvc,ppr能热熔或者使用快接。
快接漏水几率大于热熔,热熔做好了就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B:
热熔最好,现在大管道还有电熔接头,比热熔接更好。快接头必须要插到底,否则容易漏水,另外快接接头的管子最好不要有振动,振动时间长了也容易漏水。至于胶水,没用过,也不打算用,感觉不可靠。

网友:
PPR一般都用热熔啊,配件价格相对优势,熔好了接头安全,快接用在特殊场合。

网友C:
为毛我感觉撸主在刷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我感觉撸主在刷分???

没有啊,我不是之前发过贴了嘛,家里水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最好,现在大管道还有电熔接头,比热熔接更好。快接头必须要插到底,否则容易漏水,另外快接接头的管子 ...

是我搞错了,PVC管才用胶水。话说电熔是啥?和热熔不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水的是pvc,ppr能热熔或者使用快接。
快接漏水几率大于热熔,热熔做好了就是一个整体了。 ...

是的,我搞错了,PVC才用胶水,还好前阵子买了热熔机,还是热熔吧

网友D:
漏水一般就一个地方,主要是精确找到漏点,挖地砖少不了的……

网友:
热熔应该是最稳妥的

网友E:
哪种耐用性都不是永久的,推荐将水管接口位置预留在方便检漏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种耐用性都不是永久的,推荐将水管接口位置预留在方便检漏的位置

问题是起码要2到3个弯头,就算想预留要怎么留呢?上面铺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水一般就一个地方,主要是精确找到漏点,挖地砖少不了的……

我们家除了挖地砖还得挖地,管子是埋在地面铺的水泥里的,所以在考虑要不另外接管子算了,虽然也烦,但至少不用挖地面

网友:
pvc才能用胶水接

网友:
PPR本来就是热熔管,热熔才是最好的方法,但也要有一定的技术

网友:
进来学习下,收藏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用胶水的PPR连接方式,常用的是热熔焊接方式。快速接头联接只能在应急状况下,不建议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