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20v电压基准ad584

楼主(2022-07-27):
以前两个10v的基准,决定拆了串个20v的

太难拆还是用新材料

这次不用那么多开关控制输出了

先测试一下,空载电流3mA

焊错一条线短路烧融了弹簧

外面原来是负极

另外找个弹簧代替

测一下输出20v

用热融胶固定好

最后测电压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倒了

网友B:
输出20v,能带两个串联的58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倒了

拍的侧图,不知怎么传上去就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20v,能带两个串联的584吗

是分开的,一个用3节电池带,一个用一节加升压板带

网友C:
基准你得有个高级的表校准他才叫基准呀

网友D:
这要不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你得有个高级的表校准他才叫基准呀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首先你知道这两个表的精度是远远低于ad584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不要校准?

没必要花费去校准,参考一下就行,直接校准3位半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原来是分开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分开供电的。

是滴啊,只能分开供电,否则会短路

网友(2023-03-14):
怎么串联和分开供电能给个电路图吗?
论坛没找到串联用法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