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爱玛充电器

楼主(2022-07-27):
具体故障为:充电有电压,但是灯不亮生产厂家为无锡三石电子

壳体为超声波焊接,只能上锤子,边缘狗啃

用可调电源试过LED灯正常,排半天没有头绪
同事说重点查看电阻,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两货

就是这货

还有这个

找了元件换上

出绿了

胶水粘好,合盖收工

谢谢观看

网友:
启动电阻挂了

网友:
福禄克好东西啊

网友:
看着像次级的LED限流电阻和0欧桥接电阻。

网友:
经同事指点,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A:
焊工咱俩是师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工咱俩是师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工咱俩是师兄弟

这东西,要锡浆焊出来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咱俩是师兄弟

用K型头子就很好焊

网友:
看跳线就是正规厂!修理技术强,焊功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锡浆焊出来好看

这个是波峰焊焊出来的,生产时不用锡浆,用红胶把贴片粘在板上插完电子元器件再用波峰焊过炉,类似锡锅那样子把锡熔化再把板喷上助焊剂来焊上锡

网友:
无锡产的质量还挺好的,去捡了个西普尔的,居然炸了好几个芯片,不想修了

网友:
做工规整,大厂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