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减肥工具,无绳计数跳绳。。为毛没金属也导电?

楼主(2022-07-27):
麻烦移动到拆机乐园,发错板块了。

跳了几次,不计数了。。。拆开看看。。惊叹于成本控制。。

这个电路板很简陋,居然可以计数、公里、卡路里,都有。。

这个电路板直接就可以导电???本来以为需要有个金属垫片呢。。

看旋转滚子也是个普通的塑料, 估计耐久性不咋样,
自己换个什么微动开关,可以保用一百年啥的?

网友:
碳膜,好多遥控器都是这种

网友:
黑的是碳膜吧?

网友:
把板子拆下看另一面,那是不是过孔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是否导电

网友:
这个好山寨啊

网友:
控制成本,圣者无敌

网友A:
本来是准备用双面板过孔过来留铜箔的,结果老板说刷点碳膜成本低,就这样了

网友:
不耐磨用不了多久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碳膜,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看样子是用不长了,成本控制

网友:
插根针往插座里捅一下,拍个叫唤的视频发上来

网友:
这个导电方式,在早期一些国产日产遥控器都有见到,可能不需要很小导通电阻的应用场景。

网友:
成本控制到极致了

网友:
导电的碳膜,遥控器上用的都是这种,不耐用

网友:
石墨导电层

网友:
导电涂复层吧,比起金属更抗生锈呢。

网友:
从计算器到遥控器常用的石墨导电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准备用双面板过孔过来留铜箔的,结果老板说刷点碳膜成本低,就这样了 ...

老板怕是不知道这样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