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差分运放的单端输入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最近摆弄差分运放,想用在手机音频上。 普通手机的音频输出是标准的立体声输出, 也可以看成是2路单端输出。 于是乎, 就想知道单端信号输入到差分运放电路里, 会不会失去差分电路的抗共模干扰优势。 百度了一下, 找到2篇不同意见的帖子,贴上来让朋友们说道一下, 在此先谢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请知晓的朋友不吝告知, 谢谢!

网友:
谈谈我个人经验心得,大神们有高见我不会辩解,单端输出可驳接到差分输入电路,至于共模干扰,都用了手机这类普通消费级音源设备就不谈了,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准,然后能达到何种效果要实际测试摩机和听音验证.
1: 确认输入和输出俩设备没有直连线路,包括电源和地线等一切影响直流电位电平的线路.
2: 输出信号先加直流负载匹配,一般耳机输出看情况对地并联一个32欧-1K电阻,保证输出电路有标准的负载让电路稳定输出.
3: 输出信号和地线端都串联一个4.7-10U的交流电容,分别接在差分输入俩端.
4: 如果噪音干扰明显,需要增加一个47U以上的交流电容由输出地接到输入地保证俩设备地线交流相对短路状态保证链路稳定.这样也是相对是对地交流短路一相差分端子.
5: 增加了地线交流短接电容在差分输出上信号还是原来的信号,直流工作点没有影响,放大增益也没有改变,具体还是看个人水平和设备实际状态.记得10多年前我开发音响期间是做过相关的测试是可行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应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