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个显示器,孩子上网课用

楼主(2022-07-27):
娃上小学了,以后肯定有网课,求推荐个显示器,对娃眼睛好点的,

网友:
自然光才对眼睛最好...

网友:
RGB ……

我用的 没有色差 网上看上面颜色 实物就是什么颜色的 ……

联想 LEN1144 LEN  LT2452pwC
制造日期        2013 年 11 月
屏幕尺寸        24 英寸 (52 厘米 x 32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10
分辨率        1920 x 1200 32 位真彩色

网友:
投影才是对眼睛好

网友:
首先要大。高清,不害眼睛

网友:
建议用3DLP 3色激光头投影,护眼

网友:
老的飞利浦的LCD的不知道还买不买得到,LED的貌似都对眼睛不太好

网友:
戴尔UltraSharp 2K U2520DR,非常不错哈

网友:
一般用户,推荐优派VX27xx,具体型号自己找,桌面使用27寸是最佳尺寸,1080P高清即可,不用追求啥2K、4K;如果不差钱,上Dell、优派的专业级显示器,效果更好

网友A:
放心,孩子上网课不会一直认真盯着显示器的,只有打游戏才会这么专心,还是等他工作以后再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孩子上网课不会一直认真盯着显示器的,只有打游戏才会这么专心,还是等他工作以后再考虑吧。 ...

说的是实话,我自己的近视就不是学习学的,而是当年看武侠小说看的。

网友:
另外,现在有墨水屏显示器,黑白的,8千多元钱,理论上对眼睛伤害最小,但是我并不推荐。控制用眼时间比任何高端显示器效果都好!

网友:
信我的,22寸16:10(分辨率1680x1050),孩子上课的绝配,新的没有就买二手的。实在没有就买24寸16:10(1920x1200)。别配太大的,孩子脑袋小,看不全,脖子累。亮度调低,对眼睛好,我显示器长期设置在亮度3-5  对比度66。

网友:
如果有钱,就找个EIZO最便宜的。

网友:
小孩用23寸就够大了,几个大品牌基本都不会太差。选主流型号,简单来说就是销量较大的。很多产品都是代工,比的就是售后服务。

网友:
说真的,除非去买三基色+恒流的专业显示器或者老式灯管,别的天天盯着都伤眼

俺们这种程序猿,一天盯10+小时,基本是公司破显示器(有人选择自带)。能缓解眼疲劳只有这些
1- 坐姿端正,垫高显示器,微微俯视,不要仰视也不要"低头"
2- 间隔时间休息眼睛
3- 保持室内光线明亮,显示器亮度与环境光不要差别过大
4- 控制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不要过亮也不要过暗,用windows自带的颜色校准就非常不错
5- 并不是黑底白字就护眼,正相反白底黑字才是合适,低色会使得瞳孔打开过大

不用特别要挑显示器,但那种低价高刷电竞不要选,垃圾!

网友:
这玩意,没有哪种对眼睛没有伤害的,所谓护眼屏啥的都是噱头,我发现近不近视主要还是在于个人体质,有人没日没夜的玩游戏视力也好得很

网友:
贵的好,同样是MVA屏,贵的和便宜的差很远

网友:
主要是控制,控制好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