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破壁机维修求教

楼主(2022-07-27):
机器通电无论选哪种模式都是转速慢且无力,而且有股烧焦味。通电几秒拆开转子芯很热。感觉像部分线圈烧了,但这机转芯我不知道怎么拆下来,也不确定是这里问题,请坛内高手指点。

风扇拆下了都熏黑了,机芯仍拆不下,感觉下面图上中间这个圆的要拆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用点力往外拉这个散热风扇叶片。感觉像是电机积炭清洁一下碳刷吧!

网友B:
拆下来也没有用,转子已烧毁。

网友:
九阳垃圾,以前买了3个都是过保就坏,计划报废的标杆

网友C:
九阳的故障率惊人啊

网友D:
转子短路的话碳刷火花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也没有用,转子已烧毁。

那要绕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力往外拉这个散热风扇叶片。感觉像是电机积炭清洁一下碳刷吧!

拉不动,再用力怕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不动,再用力怕断了

用工具哇!三爪拉马试试有吗?

网友E:
不知道整个电机能不能拿出来,可以的话,再研究下。直接拉扇叶估计没戏,也许要拆轴的固定件。

网友:
换电机简单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阳的故障率惊人啊

坏了, 我买的也是九阳破壁机,用的少 还没坏, 但是发热确实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整个电机能不能拿出来,可以的话,再研究下。直接拉扇叶估计没戏,也许要拆轴的固定件。 ...

风扇已拆下,机芯还是没找到方法拿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也没有用,转子已烧毁。

宝上有配件的

网友:
应该电机玩完了

网友:
破壁机转速很高,寿命都不长!如果维修费用很高,买大品牌价格高的不如其它品牌,一台大品牌够买其它品牌三、四台,甚至更多!

网友F:
正面连接杯子哪个头,里面的胶垫扣出来,里面有螺丝,可以下掉连接头,杯垫拆下来,就可以拆下电机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面连接杯子哪个头,里面的胶垫扣出来,里面有螺丝,可以下掉连接头,杯垫拆下来,就可以拆下电机螺丝了。 ...

已拆下,线圈观察没烧,可能是碳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短路的话碳刷火花会很大的

火花很大,碳刷积碳擦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