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电线正确接法图片_两根电线对接法图解

楼主(2022-07-27):
刚看到别的网站上的,感觉很不错,来分享下,图比较多,就不复制过来了,直接上连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过去看,电工之家的

两根电线正确接法图片_两根电线对接法图解_电工基础_电工之家 (dgzj.com)

网友:
小问题里有大学问

网友A:
两根电线正确接法图片_两根电线对接法图解           时间:2017-02-10 16:41  来源:电工之家
                        (1)单股铜导线的直接连接。小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法如图1所示,先将两导线的芯线线头作X形交叉,再将它们相互缠绕2~3圈后扳直两线头,然后将每个线头在另一芯线上紧贴密绕5~6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大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法如图2所示,先在两导线的芯线重叠处填入一根相同直径的芯线,再用一根截面约1.5mm2的裸铜线在其上紧密缠绕,缠绕长度为导线直径的10倍左右,然后将被连接导线的芯线线头分别折回,再将两端的缠绕裸铜线继续缠绕5~6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不同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法如图3所示,先将细导线的芯线在粗导线的芯线上紧密缠绕5~6圈,然后将粗导线芯线的线头折回紧压在缠绕层上,再用细导线芯线在其上继续缠绕3~4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2)单股铜导线的分支连接。单股铜导线的T字分支连接如图4所示,将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对于较小截面的芯线,可先将支路芯线的线头在干路芯线上打一个环绕结,再紧密缠绕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单股铜导线的十字分支连接如图5所示,将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可以将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向一个方向缠绕[见图5(a)],也可以向左右两个方向缠绕[见图5(b)]。

(3)多股铜导线的直接连接。多股铜导线的直接连接如图6所示,首先将剥去绝缘层的多股芯线拉直,将其靠近绝缘层的约1/3芯线绞合拧紧,而将其余2/3芯线成伞状散开,另一根需连接的导线芯线也如此处理。接着将两伞状芯线相对着互相插入后捏平芯线,然后将每一边的芯线线头分作3组,先将某一边的第1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再将第2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最后将第3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以同样方法缠绕另一边的线头。

(4)多股铜导线的分支连接。多股铜导线的T字分支连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支路芯线90°折弯后与干路芯线并行[见图7(a)],然后将线头折回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即可[见图7(b)]。

另一种方法如图8所示,将支路芯线靠近绝缘层的约1/8芯线绞合拧紧,其余7/8芯线分为两组[见图8(a)],一组插入干路芯线当中,另一组放在干路芯线前面,并朝右边按图8(b)所示方向缠绕4~5圈。再将插入干路芯线当中的那一组朝左边按图8(c)所示方向缠绕4~5圈,连接好的导线如图8(d)所示。

(5)单股铜导线与多股铜导线的连接。单股铜导线与多股铜导线的连接方法如图9所示,先将多股导线的芯线绞合拧紧成单股状,再将其紧密缠绕在单股导线的芯线上5~8圈,最后将单股芯线线头折回并压紧在缠绕部位即可。

(6)同一方向的导线的连接。当需要连接的导线来自同一方向时,可以采用图10所示的方法。对于单股导线,可将一根导线的芯线紧密缠绕在其他导线的芯线上,再将其他芯线的线头折回压紧即可。对于多股导线,可将两根导线的芯线互相交叉,然后绞合拧紧即可。对于单股导线与多股导线的连接,可将多股导线的芯线紧密缠绕在单股导线的芯线上,再将单股芯线的线头折回压紧即可。

(7)双芯或多芯电线电缆的连接。双芯护套线、三芯护套线或电缆、多芯电缆在连接时,应注意尽可能将各芯线的连接点互相错开位置,可以更好地防止线间漏电或短路。图11(a)所示为双芯护套线的连接情况,图11(b)所示为三芯护套线的连接情况,图11(c)所示为四芯电力电缆的连接情况。

三、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处理
为了进行连接,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层已被去除。导线连接完成后,必须对所有绝缘层已被去除的部位进行绝缘处理,以恢复导线的绝缘性能,恢复后的绝缘强度应不低于导线原有的绝缘强度。
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处理通常采用绝缘胶带进行缠裹包扎。一般电工常用的绝缘带有黄蜡带、涤纶薄膜带、黑胶布带、塑料胶带、橡胶胶带等。绝缘胶带的宽度常用20mm的,使用较为方便。
1.一般导线接头的绝缘处理
一字形连接的导线接头可按图12所示进行绝缘处理,先包缠一层黄蜡带,再包缠一层黑胶布带。将黄蜡带从接头左边绝缘完好的绝缘层上开始包缠,包缠两圈后进入剥除了绝缘层的芯线部分[见图12(a)]。包缠时黄蜡带应与导线成55°左右倾斜角,每圈压叠带宽的1/2[见图12(b)],直至包缠到接头右边两圈距离的完好绝缘层处。然后将黑胶布带接在黄蜡带的尾端,按另一斜叠方向从右向左包缠[见图12(c)、图12(d)],仍每圈压叠带宽的1/2,直至将黄蜡带完全包缠住。包缠处理中应用力拉紧胶带,注意不可稀疏,更不能露出芯线,以确保绝缘质量和用电安全。对于220V线路,也可不用黄蜡带,只用黑胶布带或塑料胶带包缠两层。在潮湿场所应使用聚氯乙烯绝缘胶带或涤纶绝缘胶带。

2.T字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
导线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基本方法同上,T字分支接头的包缠方向如图13所示,走一个T字形的来回,使每根导线上都包缠两层绝缘胶带,每根导线都应包缠到完好绝缘层的两倍胶带宽度处。

3.十字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
对导线的十字分支接头进行绝缘处理时,包缠方向如图14所示,走一个十字形的来回,使每根导线上都包缠两层绝缘胶带,每根导线也都应包缠到完好绝缘层的两倍胶带宽度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电线正确接法图片_两根电线对接法图解           时间:2017-02-10 16:41  来源:电工之家
              ...

谢谢搬运

网友:
这些都是正规做法,费时间,所以用的少。

网友:
可以记号一下。

网友B:
你上学时不学呀,我上学时有劳作课教

网友:
我自己安装总是缠上再烫点锡,外套热缩管。就是麻烦点。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学时不学呀,我上学时有劳作课教

你们劳作课教缠电线?啥学校那么高端?我们那时候啥都没有啊,就一点很简单的小实验的材料

网友:
关键是干活的不按规定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劳作课教缠电线?啥学校那么高端?我们那时候啥都没有啊,就一点很简单的小实验的材料 ...

回复被漂没了,给你个眼神吧

网友:
我宁愿压端子

网友:
这个确实有用,特别是“那个大直径单股铜线连接方法”,填充一根相同直径的导线这个方法太实用了

网友:
这个适合自己干活用,工人干活有他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