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箱一个随身WiFi

楼主(2022-07-27):
据说是骁龙410的…闲了试试看能不能刷机玩玩…

网友A:
都没有拆开啊,内面的电路板等都可以拆开看下。这个玩意我弄了两个,一个可以直接换卡用,另一个得用他们的那个号码扫码才能用,不过可以当作无线网卡用。

网友B:
不要插卡吗?还是自带e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拆开啊,内面的电路板等都可以拆开看下。这个玩意我弄了两个,一个可以直接换卡用,另一个得用他们的 ...

刚下班太累了,闲了再拆吧…刷机可以随便用别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卡吗?还是自带esim?

这玩意好像是自带的,闲了试试看看能不能刷机…

网友:
以前这东西流行的时候,买了4种

网友C:
很多都是中兴的,其实和410方案没啥区别,上网也不见得多快,有的还没有独立插槽,又要撬ESIM,又要装卡槽,神烦。410就是发热量大,找了超密,弄了以后,可以装APP,但是实际上还是没啥卵用。

网友:
没有看明白,到底行不行呀。

网友:
基本都是内置的,别想了

网友:
不需要刷机,电脑直接用ARDC,就可以控制了,某些没开调试的,备份一下固件,进9008刷个ADB开着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拆的不彻底

网友D:
搞了两个,这个里面有卡槽,可以插自己手机卡用,管理界面也没有切卡密码,但是他有后台软件控制wifi,过期了他会关你的热点,360root后删除他的管理软件,web软件保留即可,我还把他的esim卡给移除了,按照另外一个帖子的吧sim卡的gnd接地了,用了六七天了,24小时插在一个路由器上很稳定。

网友E:
能插卡使用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了两个,这个里面有卡槽,可以插自己手机卡用,管理界面也没有切卡密码,但是他有后台软件控制wifi,过期 ...

root简单不?这么玩有教程吗?我想把它刷个全网通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这段时间忙的一比没时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插卡使用就不错了。

插卡的话可能会有限制…刷机后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是中兴的,其实和410方案没啥区别,上网也不见得多快,有的还没有独立插槽,又要撬ESIM,又要装卡槽 ...

410的手机,如果信号正常,不会太热。4G手机信号不好,就发热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两个,这个里面有卡槽,可以插自己手机卡用,管理界面也没有切卡密码,但是他有后台软件控制wifi,过期 ...

你这root方法太过时了,360root很吃内存和处理器,你怕不是想给这东西卡死,本来这东西就为了降低温度,高通410/1.2Ghz的处理器降频到500mhz,(实测对网速没影响),现在流行用magisk获取root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t简单不?这么玩有教程吗?我想把它刷个全网通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这段时间忙的一比没时间折腾… ...

挺简单的,电脑用软件提取出boot.img,用magisk,修补一下boot.img,就有root权限了,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挺好弄的,为了防止变砖,我连系统都完整备份了,如果刷成砖头了,还能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