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被微软骗了!原来Win11预装了IE浏览器

楼主(2022-07-27):
目前已经有不少用户升级 Windows 11 系统,按微软说法在 Windows 11 里已经没有预装 IE 浏览器,如果用户要使用 IE 的话可以使用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内置的 IE 模式,IE模式兼容大多数需要使用 IE 浏览器的网站。
但如果个别网站仍然不支持IE模式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替代方法:Windows 11 里其实内置了 IE 浏览器,内置的 IE 浏览器能用就是已经没有安全更新,因此不推荐用户使用。

如果用户确实要使用的话可以参考以下方法启用IE浏览器。
两种方法启用IE浏览器:
第一种是控制面板的 Internet 选项,找到这个选项后点击对话框右上角的 ? 就会自动打开 IE 浏览器。第二种方法是写个 vbs 脚本,脚本内容是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Visible=true下次要用 IE 的时候双击这个 vbs 脚本即可,但 IE 不能固定在任务栏上,固定在任务栏上点击会跳转 Microsoft Edge。同理,在 IE 安装目录里点击 IE 的 exe 也会跳转 Microsoft Edge。IE.vbs 脚本下载地址:https://dl.landian.news/landian/script/

网友A:
其实没啥意思,现在的EDGE凑和用,插件比较丰富,但是也太占内存。

网友:
不使用原版安装,没有发现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啥意思,现在的EDGE凑和用,插件比较丰富,但是也太占内存。

大多数场景下应该没几个人用ie啊,说的就是一些老系统只能ie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场景下应该没几个人用ie啊,说的就是一些老系统只能ie开

设置,应用,程序和功能,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Internet Explorer 11前面的✔去掉,确定,重启电脑,卸载完毕

网友:
IE一直都在。

网友:
基本上不用它了

网友:
昨天刚新装了一个WIN11,好象是带了个IE11

网友:
这个好,这下彻底不需要 Win10 了

网友:
先来了解下,看看win11有什么

网友:
银行证券一些老软件需要。

网友:
不知道的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