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机监控机芯 能不能改一个夜视仪

楼主(2022-07-27):
红外灯两个不通,用12V的电试了一下烧了怎么试验这个摄像头是好的
这是个什么型号的能不能改一个夜视仪,需要什么东西,(9P的排线)

网友A:
定焦距的摄像头,搞成夜视仪用途不大

网友B:
我把不用的旧手机改了夜视,还作了个红外补光手电。你这个专业啊,外壳上有型号吧。wifi的就好搞。

网友:
不是太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焦距的摄像头,搞成夜视仪用途不大

这是球机的  并不是定焦的 那个金色排线就是变焦/对焦电机的排线

网友:
你还不如搞个那种铝壳子的大圆筒的摄像头拆   那种接线简单体积还比这个小  这个你要使用变焦还得搞清楚扁排的定义 还得做按键  那种定焦的玩玩就行了

楼主:
外壳上看不来什么型号的,这个也不知道是多少伏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怎么测试一下是不是好的

楼主:
只知道这个是网络摄像机,完了我把其他的件拍一下,看见这个头不错扔了可惜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球机的  并不是定焦的 那个金色排线就是变焦/对焦电机的排线

你能看懂那些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不用的旧手机改了夜视,还作了个红外补光手电。你这个专业啊,外壳上有型号吧。wifi的就好搞。 ...

我现在都没搞懂这个什么牌子的要怎么测试他是好的

网友:
这种夜视需要那些红外led照明,而那些led也有可见光发出,作夜视并不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