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气导蓝牙运动耳机

楼主(2022-07-27):
去年买的一个气导蓝牙运动耳机、便宜货、29包邮的、用了9个月、突然就挂了、冲不进电、开不了机、拆开看看:立体声耳挂式的、很轻巧、佩戴舒服

所谓气导式、就两微型小音箱(喇叭)挂在耳朵边、优点是不入耳、耳朵不疼、

塑料外壳、都是卡扣卡合的

两手机喇叭

毛病是锂电池坏了、电压0、无法充放电了、省成本连个锂电池保护板都没有、、

蓝牙芯片查不到、、

网友A:
这是耳骨耳机不是气导,是靠骨头传音的

网友:
换个电池吧

网友B:
或许芯片自带低压保护,低于3点几伏伏就不工作了,处于低功耗状态了,所以也就无须保护板了,现在好多芯片的介绍里都是这么写的,例如剃须刀驱动芯片、小风扇驱动芯片、一个芯片把充放电保护和按键驱动功能都集成了,价格也就几毛钱,但我没实际测过。
这电池,用5伏串个1千欧的电阻再串个电流表,连到电极上充,这电路一般0电压电池初始充电电流为5毫安,充一会,电流下降到4以下可以在电阻上再并个1千欧电阻,前几天我用这土方法救活了一个50mah的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耳骨耳机不是气导,是靠骨头传音的

不是骨传导,骨传导用的是振子!这个就是喇叭!

网友:
电池不小啊

网友C:
给你加锂保待机时间减一半你信吗现在很多蓝牙主控闭锁功耗比锂保静态都低,还要啥锂保呢~

网友D:
与森海塞尔、铁三角、爱科技的比起来,这就象个玩具,不知道声音效果如何,是不是就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与森海塞尔、铁三角、爱科技的比起来,这就象个玩具,不知道声音效果如何,是不是就听个响? ...

能和这些耳机大牌比吗???价格放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芯片自带低压保护,低于3点几伏伏就不工作了,处于低功耗状态了,所以也就无须保护板了,现在好多芯片 ...

方法标记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加锂保待机时间减一半你信吗现在很多蓝牙主控闭锁功耗比锂保静态都低,还要啥锂保呢~ ...

学习了,谢谢大神

网友E: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换个电池继续用

网友:
小型外科手术

网友:
电池挺胖啊

网友:
真的就是两个小音箱外挂,,,深蓝

网友:
29元的音质,可以吗?

网友:
气导? 两个喇叭对着耳朵附近发声。别人不也听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换个电池继续用

音质只能算是听个响吧、拿来听书听语音还是可以的、电池鼓了、完全不存电了、手头没有这种尺寸的锂电池、扔杂物堆里吧、、、新买了个有线的挂耳式运动耳机:

网友:
玩具,扔了吧。

网友:
这种耳机音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