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开卡经典问题系列之三;SM3267AC和电压

楼主(2022-07-27):
1.这篇文章很简短,最近很多3267AC的G2写保护U盘出来,AE倒是少了

2.能写保护的G2真是挺好的,而且是金属旋转外壳

3.很多朋友在量产3267AC的时候一直量产不过,其实是固件的问题

4.网上很多很多的下载固件都开不了,很多很多人反应量产不过,比3281BB当初的问题还严重

5.3267AC,3267AE绝大部分的都是3.3V的电压,因为绝大部分的板子都为了省钱

6.提醒一下,如果还量产不过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USB接口的电压,

7.有很多USB口的电压用延长线或者其他情况电压都下降到4.5V 4.6V,根本稳不住,所以量产不过

8.虽然我也测量过跳线过后电压也是1.8V,但是就是稳不住开不了卡,

9.下面是下载链接,我使用量产SM3267AC是没有问题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fK89cNmrvTNPLRm00l1NQ?pwd=tt01
提取码:tt01

网友:
就一句话,3267AC固件调的很烂 到手的板子换个AB AE它就更香了

网友A:
大神牛啊,我下载个看看,你这个版本AC能不能做东芝8DFL 9DFL 15177 1EF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牛啊,我下载个看看,你这个版本AC能不能做东芝8DFL 9DFL 15177 1EFL?

3267最多上128g就算了,256g没必要了,

网友B:
做了几次3267ae感觉就挺揪心,ac更是坚决不碰了

网友(2023-12-13):
3267AC,3267AE绝大部分的都是3.3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牛啊,我下载个看看,你这个版本AC能不能做东芝8DFL 9DFL 15177 1EFL?

我有啊!自从自己会DIY后,一堆3267 3268 903 917和2246的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3267最多上128g就算了,256g没必要了,

我有两个,一个1EFL,一个15177-256G.你不是装很多不同的系统,64G都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几次3267ae感觉就挺揪心,ac更是坚决不碰了

我觉得AC和AE也差不多,自己会加参数,也没什么分别!

网友:
我想问问你上什么型号的颗粒?

网友(2024-01-14):
试了几个版本都开不了,卡在最后格式化的阶段,用Windows格式化也不行,可以看到固件写进去了,应该是固件问题。
用了你提供的版本可以开,非常感谢!!!

网友:
专门又过来感谢楼主

网友(2024-05-01):
看到开卡成功,我也来试下,顺带请教下,为啥我的那个写保护开关开了就看不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