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cz880插电脑没反应,拆开看看

楼主(2022-07-28):
(图片)

网友A:
比渣士顿强多了,用自己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渣士顿强多了,用自己的芯片

还有的救吗?插电脑上,灯常亮,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终身质保啊,你不去换新反而拆了??????

网友:
这个做工很不错呀,良心货

网友:
128G   要  200多米

网友:
闪迪比较挑USB口,台机的前置USB口经常没反应,不知大家的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渣士顿强多了,用自己的芯片

其实就是偷屎八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的救吗?插电脑上,灯常亮,一点反应都没有

修不好了,别折腾了,闪迪的东西没办法修

网友:
终身质保直接换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的救吗?插电脑上,灯常亮,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要吗?你不要的话给我,我出6000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吗?你不要的话给我,我出6000M币

你能修?

网友:
修不好了也不能保修了 这个可以改U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修?

我就是拼一把,不一定能修好,整不好就砸手里了,这东西连拆颗粒都没得用,闪迪的颗粒带锁,如果不能质保,就是彻底的垃圾,你还给拆了,那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拼一把,不一定能修好,整不好就砸手里了,这东西连拆颗粒都没得用,闪迪的颗粒带锁,如果不能质保 ...

买了这个u盘,都售后过两次了,两次都是死在希沃断头台上,自己买了usb头焊回去不能用,找上家给换的。这次不是撞断的,是插希沃上烧坏的,连烧两个。另外一个银灿903找淘宝售后了一个,这个闪迪上家不给售后了,说我肯定使用有问题

网友:
直接找闪迪售后也行

网友:
我能修,128G海鲜市场39一个,我买的都修好了

网友:
闪迪的做工还是可以的,试一下短接能不能重新量产

网友:
U3的盘对U口的供电要求比较高,插上去没反应并不一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