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家人们sm2262en报错adj怎么破?

楼主(2022-07-28):
这个2262en也太难玩了,好不容易说有个16ce的颗粒结果还不行,贴两个颗粒可以开,四个就不行了?

网友A:
设置里,降频

网友B:
train adj fail的颗粒,基本是有问题的,建议换掉这颗。免得一颗老鼠屎,毁掉一锅汤。

网友C:
我看见其他人说过,报错ADJ的,是颗粒炸了,看你图片第2排CE1,CH7那里是个X,估计就是颗粒的锅了

网友D:
排除焊接问题,就是颗粒不太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降频

降频确实可以,但是最终还是出错,原因是这个固件的ID有问题,试了另外一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in adj fail的颗粒,基本是有问题的,建议换掉这颗。免得一颗老鼠屎,毁掉一锅汤。 ...

是固件ID表的参数有问题,我换1V2那个就没问题,频率可以开到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其他人说过,报错ADJ的,是颗粒炸了,看你图片第2排CE1,CH7那里是个X,估计就是颗粒的锅了 ...

颗粒其实没事,是固件ID表配置出了点问题,换另外一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焊接问题,就是颗粒不太行了

焊接我已经确认过了,刚开始也以为焊接问题,看ID又没问题,最后是固件的ID表出了问题

楼主:
统一回复,根据大佬的讲解是我错怪了固件表,原因我板子是1.2v的,之前用的1.8,搞错了,所以以为那个1V8固件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