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ZXHN F677光猫,千兆口接百兆路由,下载速度只有2M/S

楼主(2022-07-28):
       公司有公共WIFI,网速慢不说,延迟还高。前段时间在机房的地板下发现了一个联通光猫,是我们公司合作方安装的,三个百兆口接了三台传输设备,千兆口闲置没用,我把笔记本接上试了试,应该是200M光纤,还是公网IP。
     找了个老路由器,接在了千兆口上,有百兆速度也就够用了,结果测试下载网速只有20Mbps,上传速度倒是正常,有30Mbps。
     方法1.路由WAN口接光猫,LAN口接电脑,地址自动获取,有线下载和无线下载都是不超过20Mbps。
     方法2.路由关闭DHCP,光猫接LAN口,速度同样上不去。
     把人家的设备拔了,百兆口接路由,速度就比较正常,能上到90Mbps。
     又找了两台百兆路由,接上还是一样的效果。
     可惜手头没有百兆网卡的电脑,要是有的话,接千兆口上试试会不会降速。
     这是怎么回事呢,光猫的千兆口不会向下兼容?

网友A:
路由器和光猫之间连接用的是什么网线?千兆,百兆,又或者就是个1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和光猫之间连接用的是什么网线?千兆,百兆,又或者就是个10M的???? ...

千兆的,网线直连电脑网速正常,就是千兆口接百兆的老路由,下载速度就剩下十分之一,接百兆口上就是百兆的速度。

网友:
光猫可能端口限速了?要么千兆口坏了

网友:
路由性能只能到2m。。。换一个新的啦

网友:
烧死的光猫

网友:
先排除线的问题,找台笔记本千兆口接笔记本测试下光猫出口是不是千兆。是的话就好解决了

网友:
先换猫和路由之间的网线看看

网友:
用户端设备直连光锚,这是哪个人才干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兆的,网线直连电脑网速正常,就是千兆口接百兆的老路由,下载速度就剩下十分之一,接百兆口上就是百兆 ...

自己掐一根586B的百兆网线。再试试。我觉得有可能百兆的路由不适应千兆网线和对面的千兆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