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GO40电动车显示屏换完了,公里数清零了

楼主(2022-07-28):
搬运东西不小心把内屏砸坏了,海鲜市场买一个全新100元。
已经改第三方电池,电量显示用左侧反光镜下面小表显示剩余电量。

楼主:
换完以后公里数清零了。
app公里数依旧。

网友:
字体有点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完以后公里数清零了。
app公里数依旧。

这车没有app的,模块都是选装的而且价格不便宜,一般人是不会安装的!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把公里数清零干嘛,翻新或售二手货?

楼主:
显示时速的大,其他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没有app的,模块都是选装的而且价格不便宜,一般人是不会安装的!

我就是少数人之一,219买的天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把公里数清零干嘛,翻新或售二手货?

公里数在显示屏里面,换了就没有了。

网友:
公里数在显示屏里面,换了就没有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把旧屏里面存储芯片换过去,数据不就恢复了吗

网友:
主控板断电后清零。

网友:
液晶屏的缺点就是容易坏,维修费用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里数在显示屏里面,换了就没有了。

原来显示屏还有储存功能

网友:
不是说换显示屏吗,你的这是换显示模块?

网友:
液晶屏确实怕摔,怕太阳晒会变黑,反光的话看不清楚字,价格还贵;其实搞个指针式的,还省很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旧屏里面存储芯片换过去,数据不就恢复了吗

没看到有单独的存储芯片,估计是在主芯片里面

网友:
液晶的好处就是太阳下看得清楚。但是晒太阳会老化。

网友:
电动车的这个屏幕设计不合理啊

网友:
把液晶屏排针拆了,只把屏幕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