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玩客云,在线看小视频速度只有100多KB,卡的不行,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28):
刚入坑,在线看小视频速度只有100多KB,卡的不行,怎么解决啊

网友:
那就脱坑吧

网友:
在线视频的压力还是太大了一些。

网友A:
我的这个云到期后取消了共享暂用,,3T移动硬盘当下载机备份机不错,,就是内网传输坑死人...搞不懂
按理说千兆口+usb2.0至少是有20m速度,实际100k---10m,,小米电视播放里面的视频还卡,,4k电影就不用想了
一直都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云到期后取消了共享暂用,,3T移动硬盘当下载机备份机不错,,就是内网传输坑死人...搞不懂
按理说千兆 ...

是不是ntfs格式导致的。之前用过香橙派挂载ntfs硬盘也是慢,换成ext4快了很多

网友:
入坑玩客云

网友:
。。。下载电影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货早就废了,去年还是前年时候下载就没速度了,我就压箱底了,共享那时候不说速度,根本不稳定,经常连不上,我曾经还以为玩客云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云到期后取消了共享暂用,,3T移动硬盘当下载机备份机不错,,就是内网传输坑死人...搞不懂
按理说千兆 ...

内网也限速了,彻底沦为垃圾,我压箱底之前,下载是kb级别的,内网只有2,3m,开始还以为要挂了,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后来据说内外网速度已经又提升了一些,但是我已经放弃了,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比特彗星还活着,下载速度无敌

网友:
升级设备解决问题

网友:
还可以刷机利用下**··挂豆豆

网友C:
我还想当nas呢,看来完蛋了。。爱快如何。

网友C:
你这还不如笔记本电脑挂个远程桌面速度快啊。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当nas呢,看来完蛋了。。爱快如何。

刷armbian,用casaos ,可以当简易NAS用。
使用aira2-pro的docker,可以实现下载功能,搭配zerotier、或者frp、ngrok等内网穿透,可以远程下载。
使用cloudflare可以实现https的内网穿透功能,实现你相应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还不如笔记本电脑挂个远程桌面速度快啊。

参考我的折腾记,可以实现很多功能。基本的文件存储、远程下载、百度云加速、BT下载等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ntfs格式导致的。之前用过香橙派挂载ntfs硬盘也是慢,换成ext4快了很多 ...

是的  我也这样的,改硬盘格式后,相对下载拷贝大概都有10m左右,但是不能同时好几个任务一起。另外文件最好都是大文件,否则也会一下降速。

网友:
客云 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