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改蓝牙求助

楼主(2022-07-28):
咨询坛友关于音频地和供电地隔离问题
最近在研究车机改蓝牙,网上找到的教程大致意思就是把AM频段改为蓝牙输入信号,车机高频头9脚在AM频段打开后有8V电压,故用此脚作为蓝牙音频供电和信号切换开关,高频头16/17脚为音频输出接口。供电使用了一个7805作为蓝牙音频和信号继电器的供电,信号切换使用一个欧姆龙信号继电器,在通电状态下把高频头和主板切开,让蓝牙音频输入接入主板,但是这个蓝牙音频主板电源和音频地是通的,导致现在测试蓝牙输入有底噪,蓝牙版单独用一个外接的5供电就没有底噪,问下大家如何实现音频地和供电地的隔离,是否需要在蓝牙音频板和主板之间加一个音频隔离器,但是我看网上好多改装方案也没有加这个,那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高频头资料

现在是这么接的,但是有底噪杂音,单独外接蓝牙版杂音消失,应该就是音频地和供电地公用导致的?

网友:
爱莫能助,期待高手过招

网友:
买一个还导航拆机的车机,20元能买到带cd的,

网友:
蓝牙板音频输出分别通过电容隔离下呢

网友:
是的,你的蓝牙模块是差分输出的,共地噪音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可以在你的蓝牙模块上面加一个差分放大器,共地输出就没有噪音了。一个双运放就可以。
也可以使用隔离变压器,但是会对高频有衰减。有那种已经加了运放的共地输出的蓝牙模块购买。

网友:
淘宝有卖隔离电源模块的,比你那个继电器还小,12v-5v 5v-5v都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端引入的干扰

网友:
不要7805在主板上找找5V供电试试 还不行就用隔离电源模块 淘宝买

网友:
蓝牙供电选隔离降压器,比如bs1205应该有,以减少共地噪音。bs0505买过不少,没注意有没有bs1205,隔离电源比所谓的音频隔离器效果好多了

网友:
车子每天要开,难得有时间折腾。

网友:
没看出来是什么车机

网友:
一般来说在车上使用不会出现共地噪音问题,共地噪音多出现在交流供电的设备上,莫非你是将车机用在家里了?
这是我以前改过的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26a/57682059-1.html

网友:
厉害 厉害,这样改也可以?

网友:
有年在网上买了个成品的耳放,我收货确认后卖家说单电源供电始终有干扰声音(锂电供电的),后来拆开看看有没有磨的地方,将电池的放置置位置竖放改为横放,立刻安静了,除了这个其它任何地方未改动。放在你这个上面,改个粗点的接地线,接地位置改下说不定好了。还有蓝牙音频输出应该是低阻的,收音机头接入位置是高阻输入的,估计音频输入输出阻抗也不匹配。

网友:
我记得快手上有一个人专门改装车机装蓝牙,而且他提供技术指导,唯一的缺点就是价钱比较高,而且他那个板子网上找不到第二家,好像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单买板子一套要一百多块钱(去年的价钱)。不知道今年卖多少钱,那人那个板子适用于各种车机加装蓝牙。

网友:
X宝9.9买一个USB口的蓝牙适配器就搞定了。这个 还要拆机,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