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万方计量插座WF-D02A

楼主(2022-07-28):
12年前买的万方计量插座,只是偶尔用用,竟然电压显示不准,拆开看看。工作电源电容降压,容量只有一半不到。换个电容就正常了。

换下来的电容

换下来的电容

新电容

新电容

网友:
神奇。这个电容怎么如此脆弱

网友:
谢谢楼主,又涨见识了,这个电容太脆弱了。

网友:
这个表不错啊,比我的那个字体看起来舒服些。

网友:
这款计量插座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测量工具好评

网友:
测电容的仪器不错哦

网友A:
这个测电容的工具能测电容哪些参数?能测Q值么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电容啊.....

网友:
这么久了,寿命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电容的工具能测电容哪些参数?能测Q值么

就是普通的电子元件测量,不能测Q值。

网友:
维修大法第一步,先换电容

网友:
坛友的工具总是出奇的好

网友:
我有一个同款的,显示屏斑马线脱落,用万用表上的导电橡胶压条完美代替啦。

网友:
这测电容的工具确实不错,最大测电量程是多大?能测1法拉电解么?

网友:
60+买了个北电海盗版T9,屏幕小了点,背光太蓝,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
这功率计竟然有这么多芯片,连牛屎一共4个芯片了,我15年买的普彩不带背光的就一个芯片

网友:
工具齐全!总算看到同款万用表。

网友:
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
这种电容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