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n年前的U表

楼主(2022-07-28):
n年前的U表,电压3-8V,但是手机快充都只显示7.49V,想提高显示电压,是不是只要把2001换成4001就可以啊?

网友A:
5001,然后显示结果要人工×2

网友B:
突然m变负数 回复看看

网友:
楼上潜水久了,M币都潜负了吧

网友C:
5001的不太好买,可以4991或者两个1002并联,但是不知道正常2.5V会不会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1,然后显示结果要人工×2

谢谢,改造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1的不太好买,可以4991或者两个1002并联,但是不知道正常2.5V会不会显示出来 ...

用了两个10k的并联,效果不错。5V显示2.58,快充的时候显示4.45V,应该是9V的快充了。

网友:
还能升级吗?

网友:
还以为可以改成显示9V以上呢

网友D:
可惜电压电流自动切换,要是有按钮切换手动模式更好。楼主说的改9伏以上不太可能,我有类似的最大7伏,超过8伏烧单片机,得改外围电路和单片机程序。

网友:
我的数码管缺画,更换一个数码管后,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电压电流自动切换,要是有按钮切换手动模式更好。楼主说的改9伏以上不太可能,我有类似的最大7伏,超过 ...

可能改431的电路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改431的电路可以吧

供电改了是可以解决耐压问题,单片机最大显示7伏多很难改,需要买单片机擦写模块找源程序,有些加密单片机不能改。

网友E:
电表很熟悉啊,里面的阻容降压有没有老化失效呢?我买了俩,电容都失效了,换电容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表很熟悉啊,里面的阻容降压有没有老化失效呢?我买了俩,电容都失效了,换电容解决的 ...

电表好用,论坛M币兑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改了是可以解决耐压问题,单片机最大显示7伏多很难改,需要买单片机擦写模块找源程序,有些加密单片 ...

单片机不用改,只要显示电压x2就可以测15V了

网友:
把R2电阻阻值加大一倍,就不会使显示的电压低一半?

网友:
要是能正常显示电压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m变负数 回复看看

m币3楼咋成倒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