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台明纬SE-600-48电源

楼主(2022-07-28):
看了论友 泥沙俱下 的帖子,明纬se-600-48v,想改成65v以上给6012数控电源供电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可以把这种电源改成60V给登登当电源
正好在二手市场发现一个,40拿下。
回来才发现电源不能正常启动,只能打开看看能否维修一下。
电源下面铭牌信息,属于早期名伟产品48V600W,电流可以到12.5A,
正好适合我的登登6006

内部做工都不错的,早期的插件工艺,

电感巨大,散热气巨大

炸的地方在主电容附近,电容太大不好下手只能先把主电容拆下

先把目测炸毁的元件拆下,保险也不行了,15A的

应该是某个小可爱,不小心把档位拔到115然后点亮电源了吧?

这个1K电阻炸成这吊样读数还是好的?脚都炸断了不可思议
考虑到安全问题还是换个新的吧

主电容红宝石200V1000U也遭殃了

测下容量相差不太大,手头没有合适容量的,只能包下电工胶布顶着

手上没有的零件,只能上X宝了

用酒精擦了下旁边的零件,顺便检查一下有没坏的

元件回来后装上上电测试

微调最高能到58.7,什么都不用改,给6006用貌似也不错了

维修完成,装盒收工。

网友:
这都不用改直接上,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你这微调厉害,直接调到合适的电压了

网友:
40入手赚了,得益于压敏电阻

网友:
幸亏自己能修,起死回生.

网友:
这个电源真牛  可以调那么高电压,赚了。

网友A:
买的时候如果是知道是炸机,可能还会再压点价格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如果是知道是炸机,可能还会再压点价格下来

对啊,番车了

网友B:
炸机还卖40  到垃圾店10元最少一到两个 搞不好还是全能用的。要品牌就只能撞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机还卖40  到垃圾店10元最少一到两个 搞不好还是全能用的。要品牌就只能撞运气。 ...

垃圾佬要看重量的,这个比一般电源重2倍,所以不会太便宜

网友:
这电源微调范围挺宽的,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C:
拨电源档位开关的,没有不小心的,都是手贱。

网友:
炸成这样子,换了我就弃修了

网友D:
同款我80收的,羡慕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我80收的,羡慕楼主

不包好坏的,已经收贵了,本来给2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电源档位开关的,没有不小心的,都是手贱。

{:013:对对对

网友(2024-10-01):
能测下R28和R31的阻值或拍个清晰的照片吗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D:
同款我80收的,羡慕楼主

现在80都买不到。。。。好贵

网友E:
这个电源体积比较大,并不适合给睿登用,还是用体积小功率密度大的电源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体积比较大,并不适合给睿登用,还是用体积小功率密度大的电源好点。 ...

没办法,谁叫咱穷,我也想要小电源,可惜60v左右的名伟医用电源要一百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