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组装个JBC245移动焊台

楼主(2022-07-28):
有一个t12用了很久,有时候遇到大焊点感觉吃力,拿出去用还要插电,所以有了整个移动焊台的想法。
本来买的散件,卖家发来都给装好了,省了不少事,直接装上电池就ok

电池用的拆机5串三星29E 成品

防止dc充电口短路,加了个保险

非常漂亮,烙铁头还没到,有待测试

后续等待改进,增加放手柄的支架,增加外接电源和内置电池切换的功能

网友A:
6串吗?推荐你用7串,这个板子可以承受,回温加热更快,也更耐用

网友B:
我用扭力扳手的21v电池(5串3并)开了个5.5*2.1的插口,偶尔移动用下够了。

网友:
这类焊台对电压适应性挺宽广,只要别超压使用,电压低一些顶多功率小一些,不焊大焊点一般都能对付的了,但有些板子有低压保护,所以也别太低就行。

网友:
得心应手的工具

网友:
做成移动插20V电池组的更方便。感觉坛里很多人都有几十块的锂电无刷角磨机。

网友:
不错,我也一直想改,但我想改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电池部分,一部分是控制不错,可以接电池,可以接单元。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扭力扳手的21v电池(5串3并)开了个5.5*2.1的插口,偶尔移动用下够了。

好办法!

网友:
经常外出维修可以

网友:
布局合理,做工精细,堪称完美!

网友:
我做了UN52,好贵好贵的

网友(2022-11-27):
引用 网友A:
6串吗?推荐你用7串,这个板子可以承受,回温加热更快,也更耐用

板子受得了头子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