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显示器AOC Q3277FQE,附信号板固件

楼主(2022-07-28):
某鱼想捡漏,看故障是背光正常,图像抖一下就逐渐黑屏,然后又亮起来,如此反复

拿回来直接拆了
无螺丝,慢慢撬

电源和信号板

电源板

信号板背面

下面是逻辑板

屏边板

由于自己判断失误,现在把信号板搞废了,先暂时搞不动了
信号板固件:

网友:
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脚。

网友:
背光问题你怎么去搞信号板?

网友:
好奇多少钱入的

网友:
怀疑是电源没起振

网友A:
多少钱入的,实在不行,淘宝一块信号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实在不行,淘宝一块信号板就好了

可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感觉比某想的要好一些。

网友:
喜欢看黄鱼捡漏的贴

网友B:
这怎么还有两个24存储还有16存储

网友:
这个不知道原因

网友C:
背光闪一下,有可能就是背光问题。。
我老丈人家的就是,一根根灯条断开排除,还不行就直接短接。。
后面全部灯条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闪一下,有可能就是背光问题。。
我老丈人家的就是,一根根灯条断开排除,还不行就直接短接。。
后面全 ...

背光正常不闪,屏幕抖,然后逐渐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还有两个24存储还有16存储

接口程序在里面

网友(2022-10-2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84y1i7dD
同款显示器,大佬们能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吗?大概怎么修。。

网友:
类似的问题,楼主逻辑控制板C471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可以帮量下C471电压正常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正常不闪,屏幕抖,然后逐渐消失

我的现象跟你一样。应该是屏幕每几秒就边黄,卡顿让后逐渐消失,然后又正常显示几秒。周而复始,我都修了逻辑板和电源板更换也没有解决问题。 我现在猜测是LED背光干扰到屏幕。屏幕是一体的。不好修

网友:
就当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