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研究出这款电筒(LUXOR)如何使用

楼主(2022-07-28):
网上买的一款手电筒,很便宜,商家申明是工程版本。测试无法通过,也就进入死循环,无法正常使用,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出来原因。

网友:
拆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情况呀

网友:
要是那么容易解决,你就不是这么便宜就可以买到了吧

网友A:
把购买地址发出来,有大神研究才有分享研究成果的

楼主:
这是其他网友的拆机图

楼主:
都是卡在了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购买地址发出来,有大神研究才有分享研究成果的

早已经没有了,一会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购买地址发出来,有大神研究才有分享研究成果的

垃圾佬常去的老王家

网友:
有人抢购你就不用担心没有人分享了,毕竟这是高级货

网友B:
直接拆掉换个普通驱动板得了,要的就是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换个普通驱动板得了,要的就是外壳

可能这是最后的结果,但还有一丝念想,看看这手电设计有何过人之处

网友:
神灯    利用场景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这是最后的结果,但还有一丝念想,看看这手电设计有何过人之处 ...

据说场景自动变光,亮度一般,改长续航或者安全手电,似乎块把的RGB控制板就可以吧。

楼主(2022-09-09):
引用 网友C:
据说场景自动变光,亮度一般,改长续航或者安全手电,似乎块把的RGB控制板就可以吧。 ...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如果不能用原来的控制板,也许RGB控制板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