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不制冷,细管结霜,自己动手加雪种R32

楼主(2022-07-28):
空调不制冷,细管结霜,自己动手加雪种。

网友:
加到多少合适

网友:
为什么缺雪种,细管结霜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寡妇机配32 小心一点 ,剩余的氟放完,检查出缺氟原因然后抽真空重新加注 ,32氟含空气完全是定时炸弹 ,每年寡妇机死的人最多

网友:
R32 据说不能补加,   抽真空用秤加。    不如R22 随便玩。 这东西易燃,会炸。 安全第一,切记。

网友B:
32氟不能这样加,要先找漏点,剩下的氟全放掉再抽真空按重量加注,不能抽烟不能有明火。高空作业还是找专业人事吧

网友:
R32氟这么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氟不能这样加,要先找漏点,剩下的氟全放掉再抽真空按重量加注,不能抽烟不能有明火。高空作业还是找专业 ...

32可以直接加的,只要机器内没有进空气。410不可以直接加,因为410是混合物,泄露的话会一种漏多一种漏少,比例就不对了。

网友:
没漏完补可能还好点,主要是初装排气只能抽 但是你这自行车胎憋了,修自行车的给你把气一打让你走 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可以直接加的,只要机器内没有进空气。410不可以直接加,因为410是混合物,泄露的话会一种漏多一种漏少 ...

R410混合物说的是对的。  但想直接补加R32, 问题来了,  1. 加多少?怎么控制    2.  这2根共3米长的软管中空气,怎么安全地排空。  为了一个真空泵,有必要冒险吗? 总之,  大多数非专业人士,还是远离R32。

网友:
研究可以,但要注意安全,基本的常识一定要清楚,否则得不偿失,还会鸡飞蛋打啊

网友D:
有没有大佬知道空调漏制冷剂是哪里坏的。加一次用了一个月又漏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佬知道空调漏制冷剂是哪里坏的。加一次用了一个月又漏光了。

漏点不会是固定在一两个地方,不检查很难说在什么地方。
但查漏比较费时,费用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漏点不会是固定在一两个地方,不检查很难说在什么地方。
但查漏比较费时,费用也多。 ...

哦,难怪让我们这儿修空调的看了一下说找不到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寡妇机配32 小心一点 ,剩余的氟放完,检查出缺氟原因然后抽真空重新加注 ,32氟含空气完全是定时炸弹 ,每 ...

寡妇机,你这样说格力护法会不高兴的

网友:
高空作业还是找专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