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是风扇内电机保险丝么?风扇坏了,暂时没找到坏在哪里

楼主(2022-07-28):
老式机械按钮风扇,插电后风扇不转动,已知开关没有问题,
电容也换过了,风扇还是不转,
通电按开关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始终为零,是什么原因

拆开电机后,发现有个白色的塑料块,这个塑料快是否过热保险丝呢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塑料块坏了呢

网友:
就是它,温度保险丝

网友:
温度保险。直接连接或者淘宝买一个换上吧。

网友A:
从220倒着开始测,白色是温度保险吧

网友:
         剪掉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220倒着开始测,白色是温度保险吧

怎么确定是否温度保险丝损坏呢?

网友B:
有这玩意的就是为了二次利用,没这玩意的就可以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玩意的就是为了二次利用,没这玩意的就可以直接扔了

有这玩意的就是为了二次利用,啥意思呢

网友C:
就是温度保险丝,虽然有,但用户从不保养,直到把这东西烧断,有些短接后可以再用,但很多都不行了。昨天拆开一个电机,短接了,仍然不转,因为保险烧断的同时,绕组也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温度保险丝,虽然有,但用户从不保养,直到把这东西烧断,有些短接后可以再用,但很多都不行了。昨天拆 ...

温度保险丝应该怎么保养呢

网友:
万用表测量白块两端通断,也可以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度保险丝应该怎么保养呢

我说的保养,不是保养温度保险丝。而是每年把电机拆开,把转子取出来,前端盖和后端盖的垫子里全部加满机油、转子轴擦干净,加上锂基脂,然后装好电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样能用好多年也不坏。

网友D:
就是它坏了,试过短接也用不久,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机,也就二十几块钱的事。

网友:
我换过一个。换了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它坏了,试过短接也用不久,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机,也就二十几块钱的事。 ...

规格完全相同的电机是不是挺难找?
各个型号风扇的电机,很多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保养,不是保养温度保险丝。而是每年把电机拆开,把转子取出来,前端盖和后端盖的垫子里全部加满机 ...

你说的是哪种机油,黄色哪种果冻状机油么?
还是流动性很好的汽车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种机油,黄色哪种果冻状机油么?
还是流动性很好的汽车机油? ...

汽车机油

楼主:
用缝纫机油是不是更好?
缝纫机油挥发后没有残留的,汽车机油虽然不容易挥发,但是好像容易沾灰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格完全相同的电机是不是挺难找?
各个型号风扇的电机,很多是定制的? ...

上马宝上找啊,不难找的,这又不是什么特殊高级设备需要定制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缝纫机油是不是更好?
缝纫机油挥发后没有残留的,汽车机油虽然不容易挥发,但是好像容易沾灰尘 ...

肯定是汽车机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