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早年这种蓝牙适配器 有在用的TX吗

楼主(2022-07-28):
这个原配软件是有支持pan网络的  不过没玩成功

原来驱动是适合XP系统的,最近发现在win7上安装会崩溃

现在国内的互联网  都不知上哪里找有用的东西了,
不知这个适配器还有没有win7的驱动

看里面芯片丝印  型号是 AS3601QC
资料暂时找不到

网友A:
国内互联网  基本被玩F了

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到处是广告    陷阱   ,诱骗点击,下载退广的软件, 可恶至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互联网  基本被玩F了

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到处是广告    陷阱   ,诱骗点击,下载退广的软件,  ...

确实,现在找点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网友C:
n年前联想翻盖手机带的,win10下正常使用中

网友D:
这么老的蓝牙适配器,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E:
换一个蓝牙适配器也不贵啊
这东西有啥好的?

网友:
说起来我也有个04年左右买的红外适配器,06年买了个蓝牙适配器,都是当年手机用的。那时的手机数据线贵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互联网  基本被玩F了

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到处是广告    陷阱   ,诱骗点击,下载退广的软件,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现在找点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外面的财路断了   开始内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n年前联想翻盖手机带的,win10下正常使用中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蓝牙适配器,有什么用处吗?

蓝牙适配器   只要没坏  它就是只是个通讯适配器而已,
现在缺的是合适的驱动

不存在老不老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的蓝牙适配器,压箱底很多年了,偶尔翻找东西能看到它,不过从来没有在win7下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蓝牙适配器也不贵啊
这东西有啥好的?

先找驱动试试看,

退一步讲,我也可以在电脑上搞个XP、win7 双系统   这样的话问题也可以解决。不用额外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互联网  基本被玩F了

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到处是广告    陷阱   ,诱骗点击,下载退广的软件,  ...

国外一样,国内是"诱骗点击",
国外更缺德直接动态生成下载页面的假网站,给你一种有希望却硬生生掐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互联网  基本被玩F了

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到处是广告    陷阱   ,诱骗点击,下载退广的软件,  ...

你说的太对了,想找点有用的资料太难了,到处需要注册,各种收费!

网友F:
硬件的VID/PID信息不给,别人就更帮不上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的VID/PID信息不给,别人就更帮不上忙了

感谢高手!
刚回来, 等下我找出来贴上

网友G:
手里还有2个这样的,插在电脑上,使用的WIN10,不用另外安装驱动,可以听歌,感觉比在XP,WIN7系统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互联网  基本被玩F了

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到处是广告    陷阱   ,诱骗点击,下载退广的软件,  ...

现在bing也一大把广告。要是关键词正确倒是不出现广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里还有2个这样的,插在电脑上,使用的WIN10,不用另外安装驱动,可以听歌,感觉比在XP,WIN7系统下好用

...

对的,蓝牙设备7和XP系统不好用,win10以上系统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