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坏了,电机绕组固定线应该怎么拆,拆开后如何重新固定呢?

楼主(2022-07-28):
把电机拆开了,虽然可以看到线圈了,但是立马就犯难了

这线圈竟然用线包起来了,固定的是挺好,但是如何把这些线拆开呢?
虽然没看到线有死结,但是也不知道从何拆起
即使能把固定线拆掉,之后如何把线固定好呢?
这些线扎的挺紧,拆起来不知道如何下手,之后也不知道如何重新固定

各位知道这些线该如何拆,拆好后如何固定回去么

直接剪掉是可以拆,但之后就没法固定了,这些线的材质好像不是棉的,也不是化纤的,摸起来有点想是麻的样子

网友:
只能剪掉,线上都刷过绝缘漆了,打结处粘的死死的。

网友:
线圈就不要整了,没意义。

网友:
这种线圈没法搞了,马云家去买一个几十块。

网友:
美工刀划,小心不要把铜丝划伤

网友:
曾经拆过,只能把线剪断,但是剪断后自己没本事重新原样扎起来,最终只能放弃。。。鸟,后来淘宝上撸了个直流无刷电机改了一下,比以前的好用多了

网友A:
真的是线圈烧了就别弄了,上了绝缘漆,听费事的。
旧线圈拆除,然后绕线机绕好一个个线圈,定子槽里卡绝缘纸,下线,理线,浸绝缘漆……某宝买一个定子,不值钱的。

有一种可以修,有温度保险烧了的,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
我是直接剪断线头部位再解开的,接好线后在绑线上接了一段普通棉线。
如果电机是铝线的就不要折腾了,线头一碰就断

网友:
同意8楼意见,直接剪断,修好后用棉线扎好,没碰到转子不扎也没事

网友:
找一找有没有热保护的管子,可能那玩意烧了,一般藏在套管里面,至于重新绕线圈你还是不要想太多

网友:
小心剪断,容易碰断漆包线,当初全部绑扎是为了给线圈定型,现在线圈已经被所浸绝缘漆凝固了,拆了之后也不用全部恢复,只把需要固定的部位用线绳绑住就可以了,面袋缝口线等随便啥线都可以。

网友:
首先你要说清楚拆开干什么?

网友:
没拆过, 但看图,能不能直接找到连接保险的那2根线,短接起来, 尽量避免拆线圈。   然后工作温度应该就是电机的温度,70 80度的样子。 打点绝缘硅胶。

网友B:
直接剪断,再用普通线绳绑定就行啦,有绝缘漆就涂一下

网友:
剪断电线和黄蜡管上面的棉线就可以拆开,然后文具店有装订用的棉线,买一卷回来,换了温控以后自己重新把线束扎好久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剪断,再用普通线绳绑定就行啦,有绝缘漆就涂一下

什么绝缘漆,你说的是uv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线圈烧了就别弄了,上了绝缘漆,听费事的。
旧线圈拆除,然后绕线机绕好一个个线圈,定子槽里卡绝缘 ...

怎么判断线圈是否烧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线圈是否烧了呢?

欧姆档量一下电阻

网友:
线圈一般没事 一般是漆包线和电线接口处断了 常见于铝线 我就修过 壁纸刀反向割开黄腊管处绳子 接好后小尼龙扎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