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雪福特LED-14筒灯电源怎么修

楼主(2022-07-28):
一个筒灯的电源,铭牌如下:

主芯片:

高低压隔离

输出端,F38快恢复二极管

输出端的2n5551三极管

电路板挺有意思,把原件参数印上了

现在的故障是家电整个灯一闪一闪,输出端电容换过也一样,论坛的各位大神看看这个怎么修?

网友A:
灯珠坏了可能性大,挨个短路灯珠就知道哪颗灯珠有问题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低压输出保险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低压输出保险电阻烧了

通电灯一闪一闪,证明还是有电流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坏了可能性大,挨个短路灯珠就知道哪颗灯珠有问题了

目测灯珠没问题

网友:
几块钱一个的电源,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