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进口货RITTER 鼓式气体流量计光栅组件-焊工渣渣

楼主(2022-07-28):
这货挺贵的,大概五万多块钱一台,光栅组件挂了,拆下来玩玩。
RITTER 鼓式气体流量计可广泛用于测量流动气体的体积,特别是对于需要最高精度的实验室等中小流量。 在整个测量范围内的最高测量精度为 ±0.5%。
具体原理可以查询仪表官网,我就不抄了,反正知道德国货贵就行。
最高精度: ±0,5% 在整个流量范围内为
校准可追溯到德国国家主要标准值 (PTB)
以相同的精度测量所有气体和混合气体
与腐蚀性和惰性气体一起使用
最低可测量流量
最大的测量范围选择
用于 PC 的实时数据采集选项 (需要选件 »脉冲发生器«)
最耐用的结构 – 可用,都化学 (由优质热塑性塑料制成) 和机械地 (不锈钢)
免维护 (只需检查包装液位)

这个光栅组件是记录指针转动步数用的,然后把信号传给主机。固定螺丝是不锈钢6颗

有点像3D打印的黑色塑料框架,板子背面只有一个电容,3pin的跳线插座和三根电线

拆掉固定黑色塑料板的自攻螺丝4粒,看到光电头,一对光耦,跟鼠标滚轮类似

板子拿不出来,猜测组装工艺是先把板子穿过黑色框架,然后焊接光耦插件

尝试各种角度都取不出来

给电路板来个特写,一颗TL062运放,一个精密可调电阻,两颗LED,到此结束,感觉焊工好垃圾,对不起德国品质啊

小区智能门禁,拆下来的板子,看样子是泡水坏了,厂家更换后丢在路边

拆掉3V锂电池,引脚已经电解腐蚀,时钟芯片也腐蚀了

二话不说,热风枪干,拆掉大件,剩下芝麻和板子丢垃圾桶

一个老硬盘,3.5寸,用易驱线没法读,想改外挂12V供电

硬盘的电路板有些氧化了

很老的硬盘了,想了想还是丢了吧

继续拆一块2.5寸的坏硬盘,

芯片没啥用了,拆

热风枪开干

拆下三颗主要的芯片,主控,运存和电机驱动

炎炎夏日,没啥折腾的动力,还是继续喝冰汽水吧哈哈

网友A:
价格好高啊!

网友B:
有些东西以讹传讹过分神话了,什么油纸包的,看看就好

赶脚维尼老板有仓鼠症啊,各种拆机收藏。。。。

网友C:
这下子又多了一堆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好高啊!

没办法,人家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以讹传讹过分神话了,什么油纸包的,看看就好

赶脚维尼老板有仓鼠症啊,各种拆机收藏。。 ...

神话了哈哈

晚期没得救了,只能靠搬家丢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下子又多了一堆配件。

最终估计都是丢哈哈

网友D:
硬盘老就丢了  很任性啊  虽然160的  也能随便用用啊

网友E:
泡水挺厉害的了,大风筒挺粗犷的

网友F:
那东西估计不便宜

网友G:
硬盘还能卖5元,丢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水挺厉害的了,大风筒挺粗犷的

大风筒拆东西特别好用,适合暴力,哈哈哈

网友:
楼主拆客专家。。。。。。

网友H:
看板子像是泡水了啊。

网友I:
这么土豪,五万多说拆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土豪,五万多说拆就拆

坏了就拆,不纠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板子像是泡水了啊。

光栅板子拆下来之前没泡水,是拆下来之后扔在一边的泥洗了洗。
门禁板子是泡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老就丢了  很任性啊  虽然160的  也能随便用用啊

手里好多1T的盘,都是联想电脑拆的,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东西估计不便宜

德国货就没有便宜的,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盘还能卖5元,丢了可惜了

卖废品吗,算了,5块钱不值得去一趟废品站,手里这样的坏硬盘大概二十多个,但是好像没人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