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佳能打印机电源K30330

楼主(2022-07-28):
几年前同学的妹妹买了套300多平的二手房,原房东的很多东西都没要。有个旧多功能鱼缸说是给我,我不喜欢鱼,就叫了另外的朋友一起去搬了送他
旁边有个佳能彩色无线打印机送我了。一开始还能用,但是平时用的少。后来再打开老是不出纸。
家人嫌弃是二手的,让我扔了。没办法拆了一堆零件,其它都扔了。
这个电源就是里面拆出来的。 输出24V,但是只有0.75毫安,电流不能改大么?

这些焊接的痕迹,铜皮脱落都不是我干的,机器拆开就这样的。

网友A:
正常配方,不简配不豪华。

网友B:
放某鱼上面卖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某鱼上面卖配件吧。

那边坏人太多,砸了也不去哪里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配方,不简配不豪华。

那怎么搞?就这么吃灰?

网友:
打印机配的电源,电流不会很大,一般无法扩流。

网友:
估计余量比较大吧,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阻焊层刮过,换过变压器

网友:
那根控制线是怎么控制电源的呢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确定是0.75毫安?750毫安才对吧

网友:
功率小了些

网友:
打印机电源的电压一般有2组, 不过电流都很小,用途不大

网友:
正规厂家出品,中规中矩,够用级别的电源。

网友:
有个脚没有焊接上

网友:
留着吧,万一哪天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