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云台连线滑环连接器

楼主(2022-07-28):
为了防止云台内部连线绞断,一个微型的滑环连接器

网友:
监控球机内部就是这个玩意儿。

网友:
原来如此 一直没有想明白他是怎么能够不停转动的 ……

带轴承 这是要转一万年 ……

网友:
开眼界了,360度转动,而不会让线路打结。拆过一个海康大球里面的,没拆到这个程度

网友:
花环连接器

网友A:
小时候见过那种 旋转的警灯么?呜儿 呜儿的转,那时候应该还没这种结构吧,没拆过,不知道里面的反光碗怎么转的

网友:
用了轴承,耐用多了。

网友:
还真有这样的线,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轴承为什么一大一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见过那种 旋转的警灯么?呜儿 呜儿的转,那时候应该还没这种结构吧,没拆过,不知道里面的反光碗怎么 ...

这个我有研究过,反光碗下部旋转轴是中空的,灯座是固定不动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长知识了。

网友:
原来滑环是这样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开眼界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结构比较巧妙~

网友:
坏了不好修

网友:
开眼界了,第一次看到云台连线滑环连接器的内部构造。

网友:
原来这样连接的,电流比较小把

网友:
跟着大伙开眼了

网友:
我拆过一个大华的,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