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加氟利昂 R22 ,自己买12一瓶 超便宜 ……

楼主(2022-07-28):
   淘宝有卖 很简单 ,找修空调的 150一台  3台 400  ,自己动手 80大洋  还剩一套工具 ……

     维修工给加氟利昂 普遍4个压力  自己加一罐进去正好5个出一点头  放掉一点 压力高了也不行  …

    密封圈要小心 普通塑料 放气时候开始不要拧太紧 免得粘在表那头 ,容易冻硬了 掉了或者歪了 我跑了一罐  …

网友A:
R22自己加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其他的雪种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自己加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其他的雪种就难说了

134 410  补加无所谓  透明管眼睛看的清楚 放一下气管子里气, 空调多 可以直接买个真空机  ……

网友:
空调多 自己维护的话是要买个真空机,R22买5Kg装的更便宜。

网友B:
寡妇机配32你不懂随便加有严重隐患

网友:
难度是在室外高空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寡妇机配32你不懂随便加有严重隐患

不买那种空调  空调只买 三菱重工旗舰 次旗舰 ……

新买美的中等档次空调   远不如用十几年老三菱  ,冷热效率快 效果好   静音 根本没有声音  ……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4 410  补加无所谓  透明管眼睛看的清楚 放一下气管子里气, 空调多 可以直接买个真空机  …… ...

真空泵,不是很耐用,买了个飞越真空泵,用一次,第二次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泵,不是很耐用,买了个飞越真空泵,用一次,第二次就坏了。

  买品牌的 我堂弟空调售后  一个破货用了好多年 ……

网友:
这东西只要不在危险位子,自己换最好

网友D:
感觉空调制冷效果差了,这个怎么检测?能不能发个加氟的教程?

网友:
请人加真的好贵,自己加省钱还学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空调制冷效果差了,这个怎么检测?能不能发个加氟的教程?

  去照片上淘宝店   里面详细教程  ……

然后 翻翻评论 ……

网友:
室外高空作业有严重隐患

网友:
东西都买了,可20多年的老夏普空调还杠杠滴。。。。先放着吧。。。

网友:
空调最大的问题是高空作业

网友:
平白无故的为啥会缺制冷剂

网友:
能自己加氟利昂?要好好学习下,希望用不着,只是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空调制冷效果差了,这个怎么检测?能不能发个加氟的教程?

先看看你家空调雪种是啥型号的,除了r22别的都别碰,要是 r32的弄不好泄漏容易爆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