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K20 PRO 换4500毫安电池 ……

楼主(2022-07-28):
   手艺还行 不说 看不出来拆过  ……

   电池可以  ,拆的时候 我是前几天天热 外面 45度  放阳台加一下热 然后电吹风意思一下  用个薄塑料片 比如 手机数据线捆扎塑料圈 剪一块 这种很薄韧性足够 一滑就开了 大瓶可乐 也可以 够薄 ……

    需要注意的 就是摄像头那一圈胶  最好买个备着 大概率会坏 ……

    把盖板上海绵撕了 原装电池底下双面胶不用撕 正好固定新电池 也不高 …

    我的缩容了 ,放光电 冲进去差不多4000毫安 ,还有5% 就充进去 3500 ,原来 充进去 1800  打和平精英 2小时 ,现在 6小时 …

网友:
什么品牌的

网友A:
现在手机设计成不方便换电池真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设计成不方便换电池真反人类

坏  就跟不带TF卡槽一样  都是苹果这个贱人带头  升级系统卡死 ……

其实也简单 薄塑料划片 秒开  螺丝刀要用好的  免得花了螺丝  ……

手机换代速度应该变慢了  现在的性能足够 ……

网友:
为什么不能像以前换电池

网友:
学习了,同样手持k20 pro的飘过。。。

网友B:
我换的中电电池,挺耐用,不过那种电池根本承受不了快充充电倍率,巨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中电电池,挺耐用,不过那种电池根本承受不了快充充电倍率,巨烫。 。。。 ...

  中电的 销量很大  我还是相信个人DIY ……

还是电芯质量下降  以前老诺基亚电池  老家现在还在用  不输现在诺基亚新电池 ……

网友:
快充容易使不具备快充能力的手机发烫

网友:
现在给手机换电池真麻烦!

网友:
就现在的手机来说,这款手机这样拆开后盖换电池感觉已经算是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设计成不方便换电池真反人类

都是苹果带坏的!

网友:
唉,现在的手机换电池真心麻烦

网友:
换过小米5手机电池,确实有些提心吊胆,怕换了就变砖。

网友:
我也是这个型号,电池还行,基本上每天冲2次
电池还没有突然掉电的现象
我不玩游戏的,伤眼睛

网友:
中电的我也买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网友:
比亚迪的电芯不错,还有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