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2000以内的电动车带的充电器或者淘宝低价位充电器

楼主(2022-07-28):
铅酸充电器是不是2段充电,恒流恒压就完了?

这种价位的是不是不太可能有三段式或者脉冲充电?

准备改成锂电充电器改电压

网友:
铅酸都是三段,再便宜也是三段。。。

网友A:
都准备上锂电了 那就研究锂电 ……

现在的黑金电池 和 磷酸铁锂 差不多价格  ……

网友B:
再低档的铅酸充电器也有三段:恒流、恒压、涓流。想改锂充,除也调压外,必须将滑流功能废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准备上锂电了 那就研究锂电 ……

现在的黑金电池 和 磷酸铁锂 差不多价格  …… ...

如果是两端充电器就不用花几十块钱买锂电充电器了,改电压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低档的铅酸充电器也有三段:恒流、恒压、涓流。想改锂充,除也调压外,必须将滑流功能废除。 ...

48v的铅酸电池恒压和涓流部分,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48v的铅酸电池恒压和涓流部分,电压是多少?

48V的58.8转灯到55.2去除涓流就能充14串的三元16串的铁锂  不过现在13串的三元多 去掉涓流还要改电压  还有合适的充电电流

网友:
改锂电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v的铅酸电池恒压和涓流部分,电压是多少?

7楼已经替我回答了。通常春秋季最高电压为59V,这些在充电器上都写好了。要补充的是,该电压并非是固定值,冬、春秋、夏有点小区别,冬季偏高一些,夏季偏低一些。这是通过取样电路中的温敏电阻或单片机来控制的。为的是夏天不充坏,冬季得充满。另外,多本人是坚决反对使用三元锂电池的,风险太大。自己制作成本太高,网上买的质量堪忧。

网友:
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充电器其实不是太麻烦,麻烦的是锂电瓶。从安全的角度,我绝对不会用三元锂电瓶。锂电瓶充电器比铅酸充电器简单,但商家可能反面卖得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已经替我回答了。通常春秋季最高电压为59V,这些在充电器上都写好了。要补充的是,该电压并非是固定值 ...

也可以自己改铁锂电池组啊,价格比三元便宜,寿命更长,就是比三元重一点。

一般便宜的充电器也能自动温度补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自己改铁锂电池组啊,价格比三元便宜,寿命更长,就是比三元重一点。

一般便宜的充电器也能自动温 ...

不一定,得拆下来看才知道。

网友:
一直用雅迪充电器改,西普尔产的,三段改两段、电压电流都好改。其实锂电池很多充满自动停充,要看保护板。以前用过的保护板超过正常充满电压后保护无输出,撤掉充电器、断开负载都不恢复输出,只有拆排线后再接上才能恢复。后来换了保护板,充满自动停充,可以用铅电池充电器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楼已经替我回答了。通常春秋季最高电压为59V,这些在充电器上都写好了。要补充的是,该电压并非是固定值 ...

48V电池采用59V恒压充电。廉价充电器不可能搞冬夏季补偿。
出厂参数都是固定的。按冬季充电设计。
夏季失水加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8V电池采用59V恒压充电。廉价充电器不可能搞冬夏季补偿。
出厂参数都是固定的。按冬季充电设计。
夏季失 ...

看具体品牌。加一个温敏电阻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品牌。加一个温敏电阻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电池充电对温度进行补偿,严格的讲。温度要以电池内部极板表面那层电解液温度为准,因为电化学反应在此发生。什么环境气温、电池外壳温度都是浮云。
本身铅酸电池充电是个放热反应,加上电流通过电阻发热等等。
按我本人使用经验,电池一旦充电发热打开加水就是了。

网友:
好充电器太少了,现在都是缩水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