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果 SPORT 重写代码--电路连接 固件和屏幕驱动源码

楼主(2022-07-28):
天气太热把空气果 SPORT拆解了计划重新加入功能

上面是屏幕电路连接

下面附件是 提取的原厂固件和屏幕驱动源码,固件可以重新刷入能够正常运行。
屏幕驱动是屏幕厂家提供的,用在GD32上面需要移植修改一下。

网友:
又是一个大神级别的  这玩意就刚买的时候用过后来就吃灰中

网友:
终于有人折腾彩屏的空气果了,这种彩屏的可以折腾的上限更高,期待……

网友A:
厉害了这是重新开发打了PCB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价格开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是重新开发打了PCB的

这个是原机器的PCB重新写代码

楼主:
就是重新写固件而已

楼主:
以前买的。有这个版本的可以一起改造加入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机器的PCB重新写代码

又看了一下,前面看错了,以为是以前论坛好多人闲鱼上10块那个,你这个白色外壳的与那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