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老防盗锁,换新指纹门锁,使用老锁芯及处理老钥匙,部分避坑注意点

楼主(2022-07-28):
前几天买了个200不到的指纹锁,研究了几天以后今天终于把它装上了,还算简单,虽然有安装视频,不过有几个容易出错的点,发个帖子抛下砖。

开箱的帖子在这,我就不重复发有些图了。新玩具开箱,最便宜的指纹门锁:东方普发DF-8 - 数码大家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照片里的红圈是我标记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每个红圈我都会说明的

直接开搞。先处理简单的内门把手问题,把图上红圈里的螺丝拧松,拆下把手,再按你的需要调整位置拧上螺丝就行了

再处理外面板,要装图上的两个螺母柱

这是两个螺母柱装好的样子,一长一短是正常的,这个是和内门面板连接用的

再来把外面板的弹簧装上,在图上红圈位置

左侧红圈里是弹簧装好以后的样子,要把它彻底压进去,可以用方柱捅进去

另外左侧这个红圈的金属件是可以旋转的,这个和前门把手有关,具体怎么转看你自己锁的说明,牌子不同可能会有不同

再注意右边那个小红圈里的螺丝,这个螺丝再你把前门把手位置固定好,把上面提到的那个金属圈的位置调整好以后一定要拧到底,否则会开不了门。我就是第一次没拧到底又拆了一次。

接下来拆老的门锁,这是老门锁的遗照,这是内面板的,拆内外面板很简单,就图上上下两颗螺丝拧掉就行了

这是外面板的

拧掉上面提到的两颗螺丝就能拆掉内外面板

这是拆掉外面板的样子,蓝色的是门的保护膜,一直没撕干净,这次可以弄干净了

这是拆掉内面板的样子。再拆掉图上红圈里的螺丝就能拆掉钥匙孔的盖子,左右两颗螺丝,我只拍了右侧的。

拆下来的钥匙孔装饰盖

露出的锁芯,内测的。如果是自动门的话内测应该不会有锁孔

外侧的锁芯

接下去可以拆锁体了,注意只要拆我图上标的一共5颗螺丝就行了,其他螺丝不用动。
其中中间的那颗螺丝是锁芯的固定螺丝

锁芯,上面的是拆下来的原锁芯,下面的是指纹锁配的新锁芯,因为指纹锁只能用在全自动门上,内测门上没有锁孔,所以新的锁芯比老锁芯短了一截,但是都可以用。

拆掉了锁体和锁芯的门板

新老锁体,左边是新的,右边是旧的,锁体一般买配套的就行了,我这个是我自己另外买的,尺寸对好也好买的。
注意红圈里的两个L型的金属杆,那个是连接天地勾的,没有天地勾的门可以不要买这种的。天地勾就是门的上下两侧有额外的保险杆

门的内部,纸板支撑的,败絮其中啊
注意红圈里上下两个金属环,这个就是上面说的天地勾,要把锁体上的L型的金属杆插进这个天地勾的孔里

这是锁体的L型金属件插到天地勾里的样子,装锁体的时候用手指拨一下套进去就行,挺简单的。
装锁体前还有个步骤,在下面,要先弄好

装锁体前一定要注意锁舌的方向!不知道的可以看原来锁舌的方向,斜边是一定要朝房间里的,我这个图上的锁舌装反了,结果最后又拆了重新装了一遍

现在一般的锁体都是可以调锁舌方向的,像这个锁体,调节的方法是用螺丝刀插入锁舌反面的一个圆孔,我忘记拍图了,只能大致说一下,就是图上红圈那里,不过位置是在锁体的后面,不是我图上的侧面,就一个孔和锁舌正对着的,用螺丝刀捅进去,往前顶,把锁舌顶出来一点点,然后锁舌就可以旋转了,不清楚的就让店家发视频给你吧,挺简单的,但是一定要在锁体安装前弄好,否则又要全拆掉重来

调好锁舌,现在可以把方杆和锁芯装上去了。方杆可以用老锁的方杆,也可以用新配的,我是用的新配的,感觉稍微长点好一点,否则可能会容易损坏把手的方杆孔,具体要看你自己门的厚度。方杆是有配长短不同的两根的,加上你原来锁的那根一共是3根,按自己门的厚度选一根吧,要门内外都露着差不多1CM以上会好点。我的门大概7CM,我用的10CM的方杆感觉挺合适。

我是用的老的锁芯,所以内测也有突出的锁孔,如果用新配的锁芯后面是不会有突出的部分的

开始安装指纹面板,前面板直接装,把电线穿过去就行,后面板,注意三个红圈位置,上面的是要把电线理一下,尽量不要压到,中间是方杆要和内测面板的孔对齐,下面的是额外锁的锁孔,要和锁芯的那个孔对齐。

装前面板的时候要稍微往上提一点,否则锁孔上侧那里有可能会顶住,拧紧螺丝前记得用手电筒照下看看

现在可以拧紧内测面板的螺丝了,记得上面的螺丝短有点,下面的螺丝长一点,螺丝一共有4颗,具体用哪两颗还是要看你门的厚度

组装完成了

关门之前记得装上电池测试下

接下去改造钥匙。因为我是用的老的锁芯,但是老的钥匙的把手部分太大,插不进去,要打磨。不用新锁芯的原因是配的钥匙实在太长,不好携带,具体长啥样去看我发的开箱贴吧。

电磨加锉刀,把钥匙两边去掉一点,插进去就刚好了

搞了一中午才装完,主要是犯了几个小错误导致重装了3次,再加上要拍照发帖耽误点时间,总体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对于我这种汗手来说指纹锁识别起来还是有点困难

IC卡试了下不能放在手机壳里,否则识别不了,这个可惜了,本来是想放手机壳里更方便的。

网友:
沙发 新玩具玩的开心

网友A:
去买个M1卡的卡贴试试看,贴手机后面,基本都是通用的。

网友B:
IC卡试了下不能放在手机壳里,否则识别不了,这个可惜了,本来是想放手机壳里更方便的。

需要一片铁氧体(手机屏蔽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67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个M1卡的卡贴试试看,贴手机后面,基本都是通用的。

算了,只是辅助而已,指纹还是好用的,再不行还有密码和钥匙,卡主要是给老人用的,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片铁氧体(手机屏蔽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6783-1-1.html

这样的吗?我看好像有说距离不能太远,隔了手机壳就太远了的。用你的方法试试看去

网友C:
介绍的非常详细,有不懂的再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片铁氧体(手机屏蔽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6783-1-1.html

这东西用铝箔行吗?香烟或者口香糖里面那层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的非常详细,有不懂的再问你

天天潜水,欢迎骚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吗?我看好像有说距离不能太远,隔了手机壳就太远了的。用你的方法试试看去 ...

有用。

我叫你买的卡贴,后面除了双面胶,还自带铁氧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用铝箔行吗?香烟或者口香糖里面那层包装?

不行。就是金属手机壳后面不能放卡。塑料壳的手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记号一下,以后装密码锁有用

网友:
费了老鼻子劲,还要钥匙干嘛呀

网友D:
我觉得并不比传统锁具安全

网友E:
指纹方便  网络开门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并不比传统锁具安全

我也觉得是,而且我在门口装了个摄像头,通不通电无所谓,主要是吓唬人

网友:
当时接了个小区装指纹锁 5分钟一套,哈哈哈哈

网友:
一直想给车库的门换个指纹锁,但是车库门的厚度不够,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并不比传统锁具安全

本来就不指望这东西有多安全,锁只防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纹方便  网络开门也方便。

带网络的总觉得泄露隐私,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