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氮化镓充电器凭啥比一般充电器效率高?

楼主(2022-07-28):
如题。请大神们科普

网友:
开关次数够高 电能损失小

网友:
我也想知到

网友:
关键还是得靠吹,不然价格上不去

楼主:
我在贴吧上看到有业内人士说这是科技进步,不是智商税,但没人细说到底咋个进步法,是mos器件用了氮化镓材料还是别的啥器件用了氮化镓总之,百度半天还是一头雾水,求助万能的论坛,恳请大神透彻的给大伙说说,也让俺们跟上时代

网友:
对普通人来说最大优势是体积缩小了,不过价格还不够合理

网友A:
一般一定范围内充电器的工作频率越高变压器需要的磁芯就可以越小 用的铜也会越少 因此同功率体积就会越小。滤波电容电感等组件也是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感量和容量也越小,这也使体积减小。传统mos管功率器件由于相比氮化镓或碳化硅(或家族衍生物超级硅) ciss coss 等寄生电容大的多,一般比氮化镓大10倍,比超级硅大5倍,因此工作频率(或开关频率)不能一直提高,频率越高受寄生电容影响开通关闭损耗就会越大,因此就限制了最高工作频率。所以变压器 滤波等等外围就不得不妥协变的较大。氮化镓由于超小的寄生电容,超小的通态内阻,使得工作频率大幅提升,导通损耗大幅下降 ,因此变压器等等体积变小下降,变压器变小铜损就变小,滤波电感变小 铜损也变小,电容变小损耗同样变小,线路布局变短损耗也会变小。因此工作频率的提高不仅减小了体积还大幅提高了效率,一般应用氮化镓集体管的llc谐振拓扑起步效率98%左右,好的能达到惊人的99%以上。碳化硅属于硅基类改进型mos管,性能同样比普通mos要好,但寄生电容比氮化镓大1倍左右,轻载效率比不上氮化镓,但重载由于优良的热稳定性,rdson高温下增大很少,因此大功率满载效率略微超过氮化镓或二者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定范围内充电器的工作频率越高变压器需要的磁芯就可以越小 用的铜也会越少 因此同功率体积就会越小。 ...

讲的通俗易懂,太感谢了,解决了我一个长期困惑

网友:
好像说的频率提高了,集成度越来越高,体积做到越来越小。然后就是神吹

网友B:
我也一直好奇,不知道氮化镓是半导体革命性的改变还是又是广告,为了卖产品

网友:
不过现在发光二极管是真的不错,发现0.5mA的电流就比较亮了,用51单片机的IO口可以直接高电平驱动了,实验时做个指示什么的比以前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定范围内充电器的工作频率越高变压器需要的磁芯就可以越小 用的铜也会越少 因此同功率体积就会越小。 ...

学习了,讲得很透彻

网友:
氮化镓开关损耗小,几乎没有米勒效应

网友:
一来开关频率高,二来导通压降低了,发热降低了,效率自然会提高。

网友C:
简单说区别就是氮化镓充电器用了氮化镓mos管,然后由于氮化镓管的寄生电容远低于普通硅mos,因此可以提高到更大的工作频率,而我们知道同样功率下的高频变压器,工作频率越高就可以做的更小,因此氮化镓充电器相比普通充电器就是变压器小了,功率做的更大了,卖的更贵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好奇,不知道氮化镓是半导体革命性的改变还是又是广告,为了卖产品 ...

革命性算不上,氮化镓mos管出来很久了,很多高密度dc-dc模块都用的氮化镓,只是早期的制造成本很贵,放在民用市场没销量的。现在技术发达了,生产工艺提升,成本降低,就算如此,很多人依旧觉得氮化镓充电器很贵,比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区别就是氮化镓充电器用了氮化镓mos管,然后由于氮化镓管的寄生电容远低于普通硅mos,因此可以提高到 ...

感谢解惑

网友D:
前几天央视介绍歼35还说了氮化镓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肯定有用,小体积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央视介绍歼35还说了氮化镓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肯定有用,小体积大功率。 ...

这个应该是氮化稼的射频PA

网友:
一来开关频率高,二来导通压降低了,发热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