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慧荣)SM3281BB - ISP 190819-001 EC1E98BF84CC - Samsung(三星) K9AHGD8S0A - 2CE/双通道

楼主(2022-07-28):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msung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0376120040005835

设备供应商: Samsung
 设备名称: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amsung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190819-001
闪存识别码: EC1E98BF84CC - Samsung(三星) K9AHGD8S0A - 2CE/双通道 [TLC-16K]

TMD有钱能使鬼推磨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花了100大洋请的大神,手动量产的c,终于量产成功了,详细教程 有需要的收藏 回帖 我更新(只有256G的教程,别的容量可能不行)

楼主:
256G原始Read CID 表

256G原始Read CID 表量产,修改明细对比图 ps_ 千万别改错了,别点错了不然凉凉了

下图先改成50 用ios工具写入光盘镜像后  再改成54

256G量产4光驱后的成品Read CID 表

别问我怎么设置分区大小,我也不会,就这了

楼主:
256G第二个成品0

256G第二个成品1

256G第二个成品2

网友A:
量产后的信息看看

网友:
正等着看效果咋样哩。。有无量产后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后的信息看看

第一张图不就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6G第二个成品0

你这个是量产工具修改CID划出的CDROM,我还以为是直接量产了官方的原盘

楼主(2022-09-03):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量产工具修改CID划出的CDROM,我还以为是直接量产了官方的原盘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么???

最多能7驱的,修改为只读属性的操作也有。大佬再找找。论坛里应该有这个教程。

网友:
楼主有高手联系方式吗?我有个三星128G的 不知道找他搞得定不

网友B:
请问一下我改成50后写入pe完成 再改成54 变光驱后 提示没有文件了 不知道是哪部错了

网友:
http://bbs.wuyou.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1
自己按照这个教程弄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这个教程

楼主(2022-11-0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改成50后写入pe完成 再改成54 变光驱后 提示没有文件了 不知道是哪部错了 ...

拔下来 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2023-02-25):
刚好遇到调成问题,向大佬学习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不过这么多光驱启动会不会反而混淆了?单纯pe的话ventoy感觉更方便快捷。写保护的话用别的软件更快。

网友(2023-05-09):
短接flash 能用debug修改吗

网友(2024-07-09):
不是量产的吗,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