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测量,测量方法导致的读数偏差居然这么大?

楼主(2022-07-28):
某开关电源,在12v空载下,用示波器探头测量纹波,示波器设置在探头1x,20M低通。然后:
1、在线路板输出电容旁边,用探针和套在探头上的接地弹簧这样的规范方式,测的纹波峰峰值20mv左右。

2、在机壳正负极输出接线柱,用探针顶在正极,用最短导线连接负极和探头接地圈,测的纹波峰峰值40mv

3、跟2几乎一样,只是用探头自带的接地线的鳄鱼夹夹在负极,纹波峰峰值变成200mv。

4、从电源正负极接线柱引出40厘米的引线,引线正极接探头探针,引线负极接探头的接地鳄鱼夹,测的纹波600mv。

肿么会差异这么大?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个人理解导线越长就相当一个天线, 现在社会到处都是无线电波 低频到高频无处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导线越长就相当一个天线, 现在社会到处都是无线电波 低频到高频无处不在 ...

这导致电源纹波测量数据的横向对比变得困难了,测量方法的差异会导致数据出现巨大的偏差,优秀合格和伪劣产品的甄别,也容易混淆。

不同开关电源开关频率差异导致的对示波器探头的感应水平也不一样,高频开关电源可能因为空间感应电压被误判为纹波,有啥好办法解决测量误差?接小电容能滤掉这些感应出来的电压吗?

网友B:
接地线离负极越远,毛刺和噪声越大,所以一般测纹波建议用弹簧针套,而且测纹波你最好亲自去数格子,不要信那vpp,示波器的vpp是它认为的当前波形中最高峰和最低峰,若毛刺噪声很严重,那自然vpp就没有意义的,测出来全是噪声的峰峰值,不是纹波的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线离负极越远,毛刺和噪声越大,所以一般测纹波建议用弹簧针套,而且测纹波你最好亲自去数格子,不要信 ...

我自己查了一下资料,说是电源的杂波主要由纹波和开关管的开关噪声构成,而且后者的尖峰幅值比真正的纹波要大很多,频率是开关管的频率以及谐波,这种开关噪声就是示波器看到的那种很尖“竖条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纹波,那些几百毫伏级别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是不是说纹波不是开关电源杂波的主要问题了?反而我们应该关注开关管因为寄生电容和分布电感产生的尖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