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2246EN+四贴东芝9EFL无法开卡

楼主(2022-07-28):
已解决:2246系列,CE跳线必须是0欧!
出现无法开卡提示TranAdj错误、无法下载固件等,请测量一下CE跳线的阻值

创见2246EN小板,四贴TH58TFG9EFLBA8C,坏盘拆下的颗粒,已跳R44 R46 R50 R51

短接ROM跳线,CE能认全

附上配置图

目前的表现是,不选择Adj. Fail bypass时,点击开卡会出现TrainAdjFail。根据坛子里资料,拆装土狗跳线无解。

如果选择Bypass掉Adj,那么进行到Download MPISP会失败,说无法下载MPISP,然后就无法继续。不过这里会错误地显示盘的容量为1T,设置里规定容量为240G也无效。

指定只启用CE0,只启用通道0都是同样的错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拆下颗粒做一次清空了,但是手里没有能用的主控板了,也懒得再植两次球了虚心求解

楼主:
盒子用的是绿联ASM235CM盒子,用的出厂自带UASP固件,换到win7机器(不支持UASP模式)上开卡也是一样的错误。
补:已经试过降频20和16了,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盒子用的是绿联ASM235CM盒子,用的出厂自带UASP固件,换到win7机器(不支持UASP模式)上开卡也是一样的错误 ...

46xt固件开试试?pretest选1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xt固件开试试?pretest选1看看?

pretest1试过也是不行
如果开成46xt我感觉没意义

楼主:
似乎找到问题了 板子送的电阻是10k的 我还傻乎乎的当做0欧跳线焊到了板子上
明天换成0欧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似乎找到问题了 板子送的电阻是10k的 我还傻乎乎的当做0欧跳线焊到了板子上
明天换成 ...

tog跳线官方要求就是10k,adj报错看哪个ce报错,全报错就干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找到问题了 板子送的电阻是10k的 我还傻乎乎的当做0欧跳线焊到了板子上
明天换成 ...

RCE跳线必须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跳线官方要求就是10k,adj报错看哪个ce报错,全报错就干主控

土狗跳线实际上确实用的10k的
似乎全都报错了?

贴错的是CE跳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土狗跳线实际上确实用的10k的
似乎全都报错了?

CE跳线用的1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跳线用的10K的?

对,昨天晚上掏出万用表一看全都是10k的

楼主:
更新:把CE电阻换成0欧,RDT固件一次写入成功
注意:2246系列CE跳线必须0欧

网友D:
toogle 可以0欧,原来CE不能10K啊,还真没试过大部分也不会遇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ogle 可以0欧,原来CE不能10K啊,还真没试过大部分也不会遇到这问题

头一回做固态所以不知道
开卡已经成功了,速度不错但是C3会涨,毕竟是拆机15nm颗粒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图片上哪个CE标注看看

网友(2022-09-02):
引用 楼主:
头一回做固态所以不知道
开卡已经成功了,速度不错但是C3会涨,毕竟是拆机15nm颗粒问题应该不大

9EFL的降频了么,我的降到18才可以开出来,但是C3还是暴涨,比9ddl高多了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呀。我都没降到20以下过,看来有时开不出来还可以再降。
很多不是开不出来,开出了跑圈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