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博士蓝牙音箱soundlink colour不能连蓝牙,是模块坏了吗?

楼主(2022-07-28):
博士蓝牙音箱soundlink colour,开始故障是:不开机,闪黄色等,然后又不闪黄灯。猜测是电池长时间不用,电池锁死,不启动电池到主板的电压。网上说电池锁死,刷机可以成功。后来,可以成功刷机完成,但是死都不能开机。后来想到是不是按键面板有问题,然后拆面板,有个按键漏电阻值为2.7k,刮了下,可以正常开机。AUX是外来音源线输入3.5mm口,这个能用。但是博士蓝牙开着,手机搜不到它,手机蓝牙列表里能搜到小米蓝牙音箱,就是死都找不到博士蓝牙音响,博士机器提示“已准备好配对”,到死都不能在手机里找到。而且喇叭开大音量,在线入下,播放有破音,就好像超过振幅那个声音。undefined 喇叭皮边各有一个小裂口。
     undefined 请问是蓝牙模块有问题吗?还是3.5mm线入口或者usb充电口问题呢?蓝牙芯片是CSR86 70CG(应该是BGA焊接,无法拆卸),功放是TPA3110D2 14*2脚,有个46VY是5*2脚,场管CSD1632是4*2脚,闪存25U3235F是4*2脚,场管NFE29。其他芯片太小了,看不见。
    是不是蓝牙芯片要换?这个就麻烦了,一般这种玩意不会坏吧。机器是广东寄过来的,那边气候比较潮湿。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从哪里查。另外,这个喇叭这里的三个接线柱,是铜铆双面电路板,铜管里是焊锡饿,如何拆卸,用注射剂+60w焊台可以拆下吗?undefined
    图3是按键面板,碳膜塑料片已经拆了。undefined

网友:
刷机包是不是把名称刷没了或者是别的名称?

网友A:
还是双喇叭的,喇叭有三个焊点,难道还有高低音?

网友:
先断开控制面板,,我遇到过控制面板问题导致蓝牙不工作的,其实不要控制面板直接手机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这啥电池有点奇怪,蓝牙按键位置是不是铜箔氧化生锈了?

网友:
专业的问题还是交给专业的bose去干

网友:
路过,我帮顶是第一选择。

网友:
这电池不能直接换吗

网友:
X宝上面有专门维修BOSE的,如果你还想修好,建议你去找找。
自己动手,基本上都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双喇叭的,喇叭有三个焊点,难道还有高低音?

全频喇叭,双声道。

网友:
这个电池也锁死

网友:
一台多故障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双喇叭的,喇叭有三个焊点,难道还有高低音?

应该是1个公共地,2个声道

网友B:
似乎有水渍,是进水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有水渍,是进水机么?

同样疑问

网友:
博士不用自己的喇叭?

网友:
不会掉在水里了吧

网友:
质量不错,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