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铁锂电池专用的充电模块,然后给IT8211电子负载找个有夫妻相的对象

楼主(2022-07-29):
现在手里有铁锂电池了,为了更方便的给铁锂电池充电,于是买了这款铁锂/锂离子电池通用充电模块。模块比较小巧,双色LED需要自己焊接。

模块是基于TP5000的方案,开关型的,比线性模块的效率高而且发热小

模块的具体说明

模块背面大面积镀锡,用来加强散热

TP5000的规格摘要

用可调电源模拟充电头输出,电压5V

模块上电后正常

充电功能正常

铁锂电池电量较满,充电电流在200mA左右

充满转灯正常

模块默认充电电流是1A(取样电阻=0.1Ω),自己打算将充电电流改为500mA,取样电压=0.1V,取样电阻=0.1V÷0.5A=0.2Ω。
从自己整理的取样电阻里找一个0.2Ω的电阻,以前攒了好多0805和1206的取样电阻,可惜后来不知道放哪去了,这堆儿是最近才攒的,比之前少了很多

热风枪的活儿,搞定

这个模块因为不带Micro和Type-C的输入母座,所以比较便宜,淘宝上带母座的铁锂充电模块都比较贵,权衡了一下最后还是买了这个不带母座的模块,自己回来加上母座就是了,再准备一个XH2.54的母座,用作输出的端子

Micro母座和模块之间的跳线用了AWG26的单股镀锡铜线,过0.5A的电流没问题

Micro母座背面贴上一层纳米双面胶,然后粘在铁锂充电模块背面就行了

模块组装完成

这个模块的主要用途就是给内置在设备里(不方便拿出来充电)的铁锂电池充电用,右边的电池槽+电池是模拟内置在设备中的铁锂电池

充电功能正常

这节铁锂之前已经放电到2.5V,然后重新开始充电,充电期间充电头输出的最大电流在380~400mA左右

充电完成,转灯正常

模块虽小,但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华丽的分割线----------------

很早以前买的一台艾德克斯的IT8211电子负载,一直用得很好,非常顺手,只是它孤零零的一个,也没有个伴……

去年618的时候,看见艾德克斯的IT6720可调电源价格不错,优惠券带上红包到手才700多块钱,便宜,买一个给8211搞个对象,有夫妻相的那种

可调电源6720的简介和规格

电子负载8211的简介和规格

可调电源6720拆机贴
电子负载8211拆机贴

千里姻缘两线牵

16AWG的线,过10A没问题

连线,开机

1V 10mA测试

5V 100mA测试,电子负载的电压和电流尾数偶尔会微跳(下同)

10V 1A测试

20V 2A测试

30V 3A测试

20V 5A测试,这对象搞的总体精度还可以,电子负载8211那边的电压低于可调电源6720的输出电压,原因是因为连接线及插座有线阻,会产生压降。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搞对象成功,完工,撒花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很漂亮的电子负载。

网友B:
可调电源才700多块,看得我酸了。

网友:
接口换typec吧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C:
5000是不是有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电子负载。

最开始用的是水泥电阻的负载,功率小,精度谈不上,后来看上这个电子负载了,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才700多块,看得我酸了。

去年618赶上了一趟车,运气不错

楼主:
C口的转接板面积太小,不好固定,所以最后还是用了micro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0是不是有时间限制

没听说tp5000有时间限制啊,能提供一下资料么?

网友:
恭喜得宝   感谢分享

网友D:
不知这个模块多少钱?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劳模奖发起来,凌晨三点

网友F:
大离谱 大离谱 大离谱居然给负载找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离谱 大离谱 大离谱居然给负载找对象!

夫妻相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个模块多少钱?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2.9不包邮,铁锂截止3.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劳模奖发起来,凌晨三点

小声问一下,奖品是电动车充电器吗?

网友G:
要不了几年,楼主的桌子就该换了,设备多得放不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了几年,楼主的桌子就该换了,设备多得放不下了吧?

早就放不下了,设备都是放在别的地方,用哪个,把哪个搬桌子上

网友:
负载和电源面板几乎一模一样,看来真是亲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