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维修水星光影路由D19G

楼主(2022-07-29):
最近在海鲜市场淘了一个水星的千兆路由器38块,查了一下这货的参数家用还是比较可以的,上图吧

到手的心肯定希望是好的,但是找了12v1.5A的电源一试,完全没有反应,灯全部不亮。郁闷,拆了吧!

标签贴两边各有两个螺丝先拆解掉,剩下的全部是四周的卡扣了,撬开!

这是电路版,上面密密麻麻,6根天线。首先简单看下主板有没有异常原件,比如鼓包的电容或者爆裂的原件,还好看着挺新没有异常,接着上电,用万用表先测一下进电电压,正常是12v,测量显示0.2v,这不是短路吗!问题找到了,主板短路造成供电不良,看来有门只要找到短路的原件更换就好了,我看到了希望。但是这秘密麻麻的原件怎么找,我度娘搜了一下短路图,貌似这货太稀少了,根本找不到。算了碰碰运气测试了。首先判断短路大部分可能是电容击穿,这样才会短路,在主板四处测量电容。先测电源输入附件,全部短路,在测天线芯片附件,好的不短路,cpu附件不短路,看来范围缩小了,是输入整流电路有问题。通过观察发现输入电路有两套相同电路,而天线也是两组,看来是分别给5G信号和2.5G信号供电,输入端负极连接了一个保险丝,保险丝是好的,然后是电解电容,正极进入两套整流电路,关键这里测试了。电容在电路版上是测不出好的,一短路全部显示坏,于是我先拆了电解电容,万用表测量是好的,继续拆,看着两颗大的贴片电容有点不顺眼,哈哈哈哈,拆了

运气好的一批,其中一个短路,在测量电路板进电端,已经不短路了,太棒了。找了一颗好的电容,全部恢复到位。上电,主板的小灯灯亮起来了

然后重新安装起来恢复原样,网线连接电脑,输入路由器管理地址回车,ok了,小车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了。

网友:
我是说这么便宜,原来是坏的挂咸鱼。
这种不通电的反而比较好修,那种通电芯片发烫的比较难。

网友A:
靠肉眼找到故障,运气真不错。
那电容是否之前就是有人动过?歪的很明显?

网友:
捡漏也不容易

网友:
这么便宜,原来是坏的挂咸鱼。

网友:
通电直接用手摸,哪颗短路会发热,哪有这么麻烦,还测来测去

网友:
真厉害,这都能找到

网友:
用这么多芯片,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肉眼找到故障,运气真不错。
那电容是否之前就是有人动过?歪的很明显? ...

讷是我焊好了拍的照片,肯定不会一边修一边拍的,手工太差啊

网友:
这款信号超强,比k2pa2强

网友:
公司仓库里扔了一台类似这个外形的TP家的机器,下雨窗户未关进水导致不开机了,上电时屁股上的RJ45类会闪一下,面板灯直接不亮,也怀疑过电容短路的问题,但没个思路,明天了按你的电容位置试一下,感觉应该是缩水三剑客家的同款马甲机。

网友:
用松香大法或者用手摸能更快找到短路发热的元件。

网友:
这种不通电的反而比较好修,那种通电芯片发烫的比较难。

网友:
真不错,我买的新的,99感觉一下子就不香了,不过我的已经买了两年了

网友B:
功放都没有啊!!!水星还是那么会省!我有台也是通电没任何反应,以为电容坏了,换个还是不行

网友:
38买台坏的不值吧!虽然修好了~快乐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都没有啊!!!水星还是那么会省!我有台也是通电没任何反应,以为电容坏了,换个还是不行 ...

这内置功放
实际信号不差的
5G 速度很不错

网友:
捡漏也是种乐趣

网友:
这个起码是真实的6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