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鼠标换微动,很难啊

楼主(2022-07-29):
手里有七八个鼠标,基本都是微动坏了,也懒得修,找能用的用
现在实在都不能用了,不得已修一下,因为我对焊下这个微动的确没把握,
感觉很难拆焊下来

原来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鼠标用的板子都是电木板,基本拆几次焊盘就废了
我才拆一次,焊盘就掉了,不过那个似乎没用的焊盘
我是把滚轮的微动换到左键上,因为滚轮我也不怎么按键
手里也没好的微动,只好互换

终于焊下来了

这个牌子的,很常见的一种

随便找个微动换到滚轮位置

哈哈,继续凑合用

网友A:
没有风枪  不好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风枪  不好操作吧

只有烙铁,哈哈

网友B:
不相信你没有吸锡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相信你没有吸锡器吧。

这个真没有

网友:
用吸锡烙铁进行拆卸方便一些。

网友:
吸锡器不好用吗

网友:
这个确实难拆,多拆几次焊盘就会坏的

网友:
电木板风枪干更容易废
直接烙铁找个刀头,焊盘刷助焊剂,6337的焊锡找一点往焊盘上面坨
尽量多坨一点,三个连一起最好
然后板子架起来
再刷点助焊剂,下面镊子夹住给一个往下拉的力
上面烙铁拖几下
就下来了
焊盘上的锡直接烙铁铲平
然后刷助焊剂,刀头焊盘中间戳一下,孔就出来了
剩下就是焊回去了

网友C:
一把烙铁一把美工刀拆过好几个了,依次加热三个脚,同时插入美工刀,一边翘一边轮流加热很快就下来了
话说便宜鼠标没必要换,taobao一个九块九的用几年

网友D:
方法问题,络铁温度不够,用了无铅锡。都会这样。。。正常操作是首先保证络铁能够秒化你的锡丝,第二每个脚加锡因为原厂是无铅锡流动性不佳。第三微动朝下引脚加温加锡三个脚同时化锡利用地心吸力微动自己掉落,焊盘绝不可能损坏,温度不要超过300,260-280之间。络铁接触焊点不要超过20秒,一般熟练后5秒以内可以拿下

网友:
微动开关就三脚,就用2脚。那个只是辅助固定的。如果用尖头烙铁又没有吸锡器肯定不好拆。买一把刀头烙铁吧。两个焊点拖焊一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问题,络铁温度不够,用了无铅锡。都会这样。。。正常操作是首先保证络铁能够秒化你的锡丝,第二每个脚 ...

哈哈,我的焊接技术很LOW的

网友:
这个用热风枪是很好拆

网友E:
换啥微动啊,我都是碰一碰WD4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烙铁一把美工刀拆过好几个了,依次加热三个脚,同时插入美工刀,一边翘一边轮流加热很快就下来了
话说 ...

哈哈,和我的操作基本一致

网友:
手艺还行就买把吸锡器,不行就买把烙铁吸锡器一体的那种,你就会觉得不过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烙铁一把美工刀拆过好几个了,依次加热三个脚,同时插入美工刀,一边翘一边轮流加热很快就下来了
话说 ...

问题我9块9也舍不得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啥微动啊,我都是碰一碰WD40就好了

你说的没错,一般都是腐蚀氧化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