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下植物高压,3个月后银杏长的根还不少,可以移植了!

楼主(2022-07-29):
这里的高压是指高压生根法,是植物的一种繁殖方式,成活率很高,也能得到一支强壮的苗
下面跟偶一起不务正业吧,反正都是折腾哈

目标就选这盆银杏,它和那盆野百合是同一年养的,也已经20年了
PS:这是4月份开工的

20年也没长多粗

就用这个原本打算舍弃的枝条来做高压

先去掉一些叶子,减小枝条水分蒸发

在要修剪的地方,进行环切,把树皮剥掉

然后再仔细刮掉木质部表面的形成层

找个合适的饮料瓶

底部开孔,尺寸比枝条大点即可

瓶壁破开一半多点

卡在枝条上,让环剥处在中间
剪口处用胶带固定

填土、浇水

用塑料袋包扎一下,减少水分蒸发

然后就是注意浇水,静候它慢慢发育
楼下继续

楼主:
弹指一挥间,漫长的3个月过去了

枝条上的银杏叶子还郁郁葱葱,肯定没问题的啦

竟然长出了野草

7月可以看下高压结果了
去掉塑料瓶和泥土,长了不少根

从环剥处剪下来,这就是新的一株银杏了

原株环剥处的下方还长出了新的芽

看来根长得还不错

把根中间剩余的木质部剪掉,灭菌灵、生根粉啥的就不用了

还算完美的八方根

用盆种好新枝条,移植结束

今年7月天太热,窗台上的好多盆花花草草都被晒伤落叶了
这盆新生儿可受不了夏天的烈日,需要移至室内养护,待稳定后再接受阳光雨露的洗礼

植物高压成活率比扦插要高,特别适合粗枝,甚至主干的繁殖,是玩盆景必备技能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网友A:
我是来看图的,前排围观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好像网上卖的有这种方法用的那个杯子,比自己制作更省事

网友:
元首变园首了,叫你一声菜园子张青,你敢答应吗?

网友:
高处压条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图的,前排围观

已更新完,可以看文字了

网友:
用杯子盛土这个办法好,以前裹泥法成功率不高

网友:
以前淘了一个水泥做长方型的浅鱼盆,自己用水泥在角落圈了块地种了根当时只有几片叶子大的黄桷树,其余地方就养些食蚊鱼,放在天台角落边,下面垫两块砖,没想到几年后房子漏水了。黄桷树大概也就一米高,没想到它那个根从盆背后长下去到墙根扎到墙缝里把房顶给弄漏了平时前面根本就看不到,那盆下面和砖头的空隙全被根填满,清理的时候费了老力,虽然只有手指粗约一米高。

网友:
曾经用压枝法,成功率很高,但对主枝伤害较大。

网友:
感觉阳台对面是一个大学?

网友B:
楼主家的银杏果熟透的果肉是否具有不可描述的味道?

网友:
你好 橘子树能这样做吗?老家有一棵盆栽的橘子树 结果不多 但是很大很甜 想分出来一盆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网友:
银杏不适宜盆栽吧!搞棵石榴或者小叶山榆漂亮。

网友:
这个跟剪段了放土里有啥区别,反正皮都剥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的银杏果熟透的果肉是否具有不可描述的味道?

我记得这玩意好像20年是结不了果的,忘记多少年结了...

网友:
涨知识了,下次学习试试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种花我是门外汉

网友:
很久前路边折了一枝回去插没插活